微電腦老人泡茶機不動作

楼主(2020-01-03):
鄰居的泡茶機不動作送修,送電有耗電1.X瓦 ,按鍵就是不動作,經過檢查 保險絲沒斷,1000uf/35V 兩端電壓不到5V,判斷應該是穩壓IC 7905以前的問題,把電路劃下來,經過判斷會不會是二極體 1N4004故障,拆下來測量發現呈現阻值 220歐姆現象,更換1N4007之後 正常!! 分享小小經驗給同好!!

网友A:
……要不要挑戰一下改裝成市電變壓器呀?

网友B:
線路板都燒焦了,不危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挑戰一下改裝成市電變壓器呀?

沒有相關的經驗,先恢復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板都燒焦了,不危險嗎?

應該不會啦!! 旁邊就是老人茶的茶壺,一但火災馬上有水可以"滅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會啦!! 旁邊就是老人茶的茶壺,一但火災馬上有水可以"滅火"!! ...

應該不是馬上滅火 應該是馬上觸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