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P伺服電源HSTNS-PL18 750W故障維修

楼主(2020-01-03):
1.這顆電源是從12V 62.5A 故障伺服器電源供應器標來的,感謝痞友windows7878。

2.首先拆外蓋後可看到內部構造零件

3.拆開後先檢查到大電容正極和負極已被解焊放在電路板上而已,電路板上的左邊SMD電容(紅圈處)已燒毀,求助痞友得知應為100nF (SIMON1016大提供),可參考此篇求助文

4.量測大電容470uF的測量值為401~416uF,SMD電容101.2nF

5.繼續檢查將電路板和底座分離後發現高壓區ST W25NM60N的N通道MOSFET燒毀於是將高壓區的晶體拆下

6.以二極體檔量測CREE CSD06060肖基特二極體以短路,DATASHEET和新品量測圖如下圖

7.燒毀的W25NM60N更換新品及背面的CREE CSD06060肖基特二極體更換新品,另外4顆11NM60ND我是全換掉了

8.新品470uF大電容量測容值469uF焊回電路板焊SMD 100nF電容更新焊上,如下圖

9.查修高壓區晶體損壞拆修時不知道是手殘還是原本就爆掉一顆smd貼片...發求助文後SIMON1016大提供會有對稱電路,黃色箭頭指出來的元件是肖特基二極管PMEG4010BEA SOD-323 印字V3,買新品焊上

10.繼續檢查發現一個二極體以短路,上面印字MJ 02,一樣換新後以二極體檔量測已無短路現象

11.將電路板回裝後以防燒裝置60W燈泡測試,測試結果燈泡一亮一滅,第一次使用防燒裝置對這結果有疑問,於是又求助神通廣大的痞友此篇求助文
PSU右方的是換下的高壓區晶體屍體

12.求助完後去買了一顆110V 250W的燈泡回來換60W的燈泡,上電測試已無一亮一滅情形,直接給他通電測試;量測pin 33和36有+2.53VSB的電壓(從裡面的排針接現出來量測),確認有VSB電壓後接上510歐姆電阻

13.PSU啟動後量測輸出電壓12.29穩定,應該沒問題!!還在找功率電阻當負載測試,這顆PSU預計再把他改造成+12V和+13.85V可切換輸出電壓來當電池的充電機,改造好再來獻醜了!!!最後感謝痞友windows7878的這棵PSU和SIMON1016大的協助處理問題!!!

感謝收看~~~最後的最後….別忘記起公狗!!

网友A:
請問你最後接的510歐姆的電阻,這顆是啓動用的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最後接的510歐姆的電阻,這顆是啓動用的電阻嗎?

對~~~PIN33和36看網路上有用510歐姆當啟動電阻~~~~也有直接短路啟動

网友B:
這種規格的PSU (+12V)
很常被改機用在無線電通訊設備的電源系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規格的PSU (+12V)
很常被改機用在無線電通訊設備的電源系統上

輸出改成13.8V能當汽車電瓶的充電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出改成13.8V能當汽車電瓶的充電器嗎

鉛酸電瓶的充電電壓是14.5V
電流要依照電瓶容量而定
標準充電電流是1/10C

13.8V是給無線電設備用的電壓 (有些是12V,也有48V的)

网友:
又長知識了,感恩

楼主:
把這顆伺服器電源改造成可選擇原本12V輸出或電壓可調12~14.2V兩種可切換模式
整理好相關照片和內容再來分享改造文

网友(2020-02-03):
Cree的SiC二極體相當昂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