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 CS-J8 電磁爐 加熱緩慢

楼主(2020-01-03):
前幾天接收一個朋友的電磁爐 , 使用過程中發現加熱非常非常緩慢
除此之外 還沒發現其他問題
把機子拆開後 發現在 VR 處 斷掉了
想請教各位大大
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故障處造成的
我的疑問是 可調電阻的設計 怎會變成這樣去設計呢 不是都會用可調電阻嗎還有就是那個J23是否用電線連接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1. 電磁爐

2. 主板

3. VR 斷裂處 ( J23 跟 R61 應該是標反了 )

4. VR 斷裂處背面

5. 斷裂處 側拍

6. 安規電容

网友:
圖3.零件原廠剪的(多餘的設計),不必理會。

圖2.右上諧振電容~324/180V.AC=0.32μF老化容量不足,請趕快換新勿再開機加熱,用到爆開會災情慘重。
諧振電容~324/180V.AC=0.32μF膨脹底部裂開
升級為~334/630V.AC=0.33μF
注意事項~
1.需使用電磁爐專用高壓電容
2.容量要與舊品規格相近,誤差不得過大,否則諧振頻率太高易燒毀IGBT,太低則輸出功率不足

歌林 Kolin CS-J8 電磁爐無電源維修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8C%E6%9E%97%2BCS-J8

楼主:
感謝W大回覆
我還以為是那個電阻斷掉造成的 原來是原廠設計
剛剛把324K諧振電容拆下,量測后發現只有198nf=0.198uf
確實偏低了
我也順便把6k的儲能電容拆下,還有5.8uf,想說就一起換了
剛上網看了一下  不知道0.33uf 1200v 和 6uf 400v是否可以替代,我要從對岸淘寶下單來替換,還請W大再幫忙解惑 謝謝

网友A:
照我的實例#2規格購買即可,都是從淘寶買的(規格幾乎都一樣),更換後使用幾年都沒問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18433745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3276889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我的實例#2規格購買即可,都是從淘寶買的(規格幾乎都一樣),更換後使用幾年都沒問題。

https://item.tao ...

好的
謝謝w大的回覆 我淘回來後 再來回報 謝謝

网友B:
那個電阻是電流檢測用的,推測應該是原廠統一上件避免太多料號有庫存壓力,當使用在不同規格元件的各類型號時會決定要剪掉那一顆

网友C:
看起來很像這台,這是東元1301YJ電磁爐的公版維修手冊,原檔為DOC檔,傳不上去改RAR檔,直接下載解壓沒密碼

不要問小弟怎麼修,因為小弟手上還一台東元1301YJ上電不加熱卡關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很像這台,這是東元1301YJ電磁爐的公版維修手冊,原檔為DOC檔,傳不上去改RAR檔,直接下載解壓沒密 ...

6uf/250VAC濾波電容和諧振電容有拆下來量過嗎?
不要再重複上電測試了,如果是這2顆問題,多測幾次你會損失2顆"貴的"零件+15A FU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電阻是電流檢測用的,推測應該是原廠統一上件避免太多料號有庫存壓力,當使用在不同規格元件的各類型號時 ...

原來如此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uf/250VAC濾波電容和諧振電容有拆下來量過嗎?
不要再重複上電測試了,如果是這2顆問題,多測幾次你會損失2 ...

有喔 我在三樓有回覆了 現在待料中... 兩顆一起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uf/250VAC濾波電容和諧振電容有拆下來量過嗎?
不要再重複上電測試了,如果是這2顆問題,多測幾次你會損失2 ...

更換新品後一樣可上電不加熱,目前朝mcu未送出信號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喔 我在三樓有回覆了 現在待料中... 兩顆一起換

拍謝,你的應該快完修了,
這部分是回貓大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換新品後一樣可上電不加熱,目前朝mcu未送出信號檢查

很少碰到MCU掛的,以下可以試試確認一下: 1.VR  2.大W數電阻  3.  18V有被拉低嗎?(5V正常)

楼主:
今天把剛到的兩顆電容換上后,測試一下結果滿意,後來拿出功率計測試一下,發現 微, 弱, 中 ,強 ,快速,5段的切換中,
最後兩段都在950W左右,但是我看後面的說明,好像最高可以到1300w, 還想請問各位大大是設計的問題,還是那個零件老化,造成功率上不去 謝謝大家

网友:
這台就大概1000W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剛到的兩顆電容換上后,測試一下結果滿意,後來拿出功率計測試一下,發現 微, 弱, 中 ,強 ,快速,5段 ...

測看看  "定溫+快速",  這檔應該就是最高功率了

楼主:
今天再觀察一次
後面雖然表示1300w能耗,但是有寫到效率約在83%,換算一下就是1000w左右

這個功率似乎不完全跟 各段數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似乎跟溫度是否到達比較有相關
例如當設定在弱的時候,溫度是80度,它的功率最高到400多W
但是溫度一到 它會剩下6w
但是調到快的時候,溫度設定180度時,它的功率會跑到1020w, 即使設定到200度,功率也維持在1020w左右,
結論就是 功率跟段數設定沒有必然關係,但是溫度一到,功率會瞬間往下掉,也是很直觀
所以感覺段數只是溫度的設定,並不是火力的快慢或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