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C 第三台,可以開機一切正常,無法充電,8,9腳異常...

楼主(2020-01-04):
第三台X550C,症狀跟第一台比較接近
不過因為有了第二台好的可以做比對
單純插變壓器,不插電池,進行電壓測試
跟第二台做比對,目前PQ8803~PQ8805明顯有電壓不同
(紅字部分正常應該是3.2V)

請問PQ8803~PQ8805這部分的零件是否就直接更換即可?
我的意思是說,目前紅色錯誤電壓的部份是元件本身造成的
還是PQ8803這些元件需要其他元件觸發才會出現正確的電壓?

第三台紅色是錯誤電壓

第三台紅色是錯誤電壓

楼主:
用熱風槍更換了PQ8803;PQ8804之後,原本19V輸出0V,變成19V輸出17V
連帶電池充電座的8,9腳也變成17V
和第二台正常的3.2V有不小的差距

補充內容 (2020-1-6 02:56 AM):
單純插變壓器,沒有插電池,8、9腳就有17v是否異常??

補充內容 (2020-1-6 09:53 AM):
PQ8804我有量測1腳和234腳和5腳並無短路

楼主:
引述楊大俠之前的指點

單純只有插電池,AC IN=0V、BAT IN=3V
這部分也沒有問題

不過PQ8803、PQ8804那邊電壓還是和第二台差距很大
也就是電池插座8,9腳,單純只有接變壓器,就有16~17V
所以還是不敢貿然開機
希望高手協助指點破關

補充內容 (2020-1-14 01:19 AM):
RN3003有更換新品,RN3001、RN3006則是沒有動它

网友A:
參考其他ASUS機板
http://vlab.su/viewtopic.php?f=40&t=66268
大意ˋ是問她量到BAT_CON 19V 問正不正常

最後有人回
BAT_CON  17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其他ASUS機板
http://vlab.su/viewtopic.php?f=40&t=66268
大意ˋ是問她量到BAT_CON 19V 問正不正常

謝謝回覆,晚點來好好研究英文文章
我自己的疑問點有兩個
第一個疑問點
有一樣的三台,第二台可以正常充電,第二台對比,單純接變壓器8,9只有3.2v

第二個疑問點
目前我只插變壓器,AC_IN=0V;BAT1_IN=3V是正確,也就是系統認為只有單純接變壓器,那為何8,9腳依舊送16-17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其他ASUS機板
http://vlab.su/viewtopic.php?f=40&t=66268
大意ˋ是問她量到BAT_CON 19V 問正不正常

既然文章有說8,9腳16-17v正常
我就大膽接回去開機了

單純用電池可以開機
開機後接上變壓器,會顯示充電中
BUT....跟以前毛病一樣,顯示充電中,電池紅燈也會亮,但其實完全沒有在充電
電量百分比不增反減

單純電池可以開機

插上變壓器後,會顯示充電中,面板紅燈也會亮

但是半小時後,百分比不增反減

所以基本上又走回原點=顯示充電中,但是實際沒有在充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文章有說8,9腳16-17v正常
我就大膽接回去開機了

這台有刷過BIOS嗎
可以測量一下BQ725各腳位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刷過BIOS嗎
可以測量一下BQ725各腳位電壓嗎

謝謝獅子魚大,沒有刷過BIOS
BQ275有量過4、6、16、20腳位電壓正常,在一樓第一張圖
還需要補測量那些腳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沒有刷過BIOS
BQ275有量過4、6、16、20腳位電壓正常,在一樓第一張圖
還需要補測量那些腳 ...

5腳 ACOK 8腳 9腳 充電IC 的DAT SMB CLK SMB  10腳(0.75-1.8) 電池的DAT SMB CLK SMB 3腳(低) 4腳 5腳
首先筆記本供電首先供電有兩種方式一種電源一種電池
電源時   20腳接入主供電
6腳接入2.4v分壓電源檢測;
16腳輸出線性電壓為芯片本身內部的比較器以及高低端門驅動器進行供電
4腳輸出高電平使其導通為後級供電
1腳和2腳由取樣電阻取樣,得到適配器和電池的電流後,輸入芯片進行內部比較,若電池》電源則芯不為電池充電。反之電池<電源則充電。

有的電池要低於90%才會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刷過BIOS嗎
可以測量一下BQ725各腳位電壓嗎

使用winflash,想要刷版本300,但是winflash就不給執行了

BQ25各腳電壓,插變壓器,不插電池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winflash,想要刷版本300,但是winflash就不給執行了

BIOS 試試這版

楼主:
我是win10安裝winflash,winflash一點開就不給執行了,連瀏覽BIOS檔案的機會都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win10安裝winflash,winflash一點開就不給執行了,連瀏覽BIOS檔案的機會都沒有 ...

不要用更新的拆下來燒 要記著備份
電池的DAT SMB CLK SMB 3腳(低) 4腳 5腳
BQ725的1腳 2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更新的拆下來燒 要記著備份
電池的DAT SMB CLK SMB 3腳(低) 4腳 5腳
BQ725的1腳 2腳 ...

謝謝獅子魚大,感覺好像快要水落石出了
1.拆下來燒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完全沒有操作過。
2.電池的3,4,5腳,是電池而不是主機板電池座嗎?是DCV檔,黑筆碰電池最大的腳GND,紅筆分別測3,4,5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感覺好像快要水落石出了
1.拆下來燒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完全沒有操作過。
2.電池的3,4,5 ...

主機板插電池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插電池的地方

主機板插電池的地方,3,4,5腳都是3.2v,如二樓的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插電池的地方,3,4,5腳都是3.2v,如二樓的圖

你先把電池用到低於90% 再插上電源看看

量一下BQ725 12腳 13腳

你現在問題應該是電池接口第3腳 接上電池應該是低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電池用到低於90% 再插上電源看看

刻意用到90%以下,充電會顯示14分鐘後充飽,看起來好像很正常

插著電放著40分鐘,反而會出現「放電中」這個奇怪字樣
還是第一次在筆電上看到放電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