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燈管頻閃的判斷方式

楼主(2020-01-04):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我辦公室內的燈具目前是T5和LED並存
我拿手機以Pro Mode快門設定1/800(關閉閃爍補正)去拍攝燈具

拍攝T5燈管的結果如下

LED燈管的結果如下

很明顯可以看到LED燈管的照片有波紋,T5燈管則無

我拍攝家裡的燈具,則是T5及電子材料行買的LED燈泡無頻閃,反而是省電燈泡有頻閃
不知道是不是辦公室採購的都是廉價LED燈,但電子材料行有把關所以販售的LED燈品質較好,所以有不同結果?

當然燈具對視力的影響應該不限於頻閃,藍光多寡及演色性都會有影響
我只是好奇用手機相機來判斷頻閃算不算是一個靠譜的方式,還是需要更精密的儀器來判斷?

网友:
可以使用光電晶體或光電二極體來接示波器觀察,燈光是否閃爍,是低頻閃爍還是高頻閃爍看一下示波器波型就一目瞭然。

如果有慢動作攝影機例如 1000FPS 規格的當然也能來拍攝,再來一幀一幀的看影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