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豪士多 EH-30BAS 儲備型電能熱水器 熱水管漏水更換

楼主(2020-01-04):
銘牌

漏了一地的熱水。

熱水管是鋼絲軟管,冷水管卻是不鏽鋼可撓管,當時應該是裝反了。

滲水。

熱水軟管內已經卡滿了水垢。

纏上止洩帶  (這種內部有橡膠墊片的接頭,不知道需不需要紙洩帶)

換上不鏽鋼可撓管。

网友:
纏上止洩帶  (這種內部有橡膠墊片的接頭,不知道需不需要紙洩帶)

回復:還是要纏止洩帶,才不用死命的鎖緊

网友:
不需用止洩帶,
但內部黑色墊圈最好換新的,
止漏全靠它。

网友:
有軟絲綱管冷熱皆可用,且複合材料具有保溫作用,成本較高。
不鏽鋼可繞管較適用冷水管,無保護保溫,容易因外在失溫需另行隔溫材質。
接頭螺帽有附橡膠墊不用纏止瀉帶(錯誤示範(疊層架屋咬合更不均易漏水更花費更大力氣扭更緊),且含緊就好,隨時間老化有漏水,再慢慢調緊直至失能在更換橡皮,使用壽命會很長。
看蠻多水電工用止水帶行騙天下,除非無止水墊或應急才用。

网友:
其實止水帶早期是主力,隨時代變遷管接設計改變,往往更容易安裝轉緊(附橡皮接頭)就好,減少失誤,也就越少接觸(卻經常誤傳管接仍須使用止水帶(經常為這種問題擦屁股還是漏水) ,這也不代表不用止水帶,有些還是需要看條件與設計或臨時應變用(大漏變小漏)。

如何判斷需要止水帶下面圖片可供參考。左邊揚水汞接頭(法蘭)以下產品對接幾乎都要止水帶(膠)除公牙PVC管接頭不用(有例外拿到除瑕疵品(不合規定)內牙過小就要止水帶補厚)。

中間往右幾乎都是用止水橡皮,含右側下方公牙止水塞(因塑膠料件不用,止水橡膠墊與止水帶(軟件)),同上有例外除製造瑕疵品內牙過小就要補厚,或金屬製品(硬件))。

右邊上方不繡鋼可彎管(可裁減適當長度使用)因管非平面他也是靠橡皮(碗公型較厚),鎖緊除內外牙相互施力也對不規則管壁施力。

注意看中間凡耳下L形銅接管與右側金屬軟管下方之白鐵球型閥(已拆橡皮在右側),注意看內牙管路(管口朝上)(止檔設計有與無差異)。

由此可判斷,材質是否可塑性,內牙有無止檔設計,除上述不繡鋼可彎管(是用橡皮三逼內外牙含管路)來決定,其他都有內檔(附橡皮)對接隨意增(止水帶或橡皮)減(橡皮)會增加漏水與工作量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