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製作超大容量行動電源要用保護板加充電板嗎?

楼主(2020-01-04):
最近想自己製作一個超大容量的行動電源
供應給展示台上的平板電腦(三星Tab A 10吋,不支援快充)

考量電池安全性與方便性,想使用6000mah的磷酸鐵鋰電池(3.2v) 26650或四方形電芯
電芯先用內阻儀分好容量跟內阻!

但是在規劃時遇到幾個問題想請問:

應該直接使用3.2v升壓板(5v),並聯目前預計8顆電芯,

這樣每顆電芯還需要個別先接一片保護板嗎?(防止個別電芯過充過放)

但是多顆併聯下,充電版並不會知道哪一顆電池已經充滿,需要特別解決嗎?
(雖然已經有先分容分內阻,但還是會隨時間消耗而有差異)

如果一顆6000mah併聯8顆,相當於48000mah,這樣用2A充電理想也要24小時充飽?

這樣找支援TypeC快充入的充電板能較快充飽,但對電池(或是保護板)是否傷害更大呢?

网友:
充電平衡板。

楼主:
一般充電平衡板應該都是串連平衡吧?併聯好像沒看到平衡的?

网友:
如果你的展示台不方便接市電,建議用12V的電源,接降壓模組(學姐有賣,帶電壓顯示)降到5V,12V的直流電源容易取得,充電也沒太講究。

网友:
應該直接使用3.2v升壓板(5v),並聯目前預計8顆電芯,

這樣每顆電芯還需要個別先接一片保護板嗎?(防止個別電芯過充過放)

但是多顆併聯下,充電版並不會知道哪一顆電池已經充滿,需要特別解決嗎?
(雖然已經有先分容分內阻,但還是會隨時間消耗而有差異)

答:
這兩個問題一起
電池並聯不需要考慮任何不平衡問題
接上去就行

但是如果是軟性包裝電池建議每組電池芯單獨一個保護板
避免個別電芯異常影響全體
(例如電芯短路 並聯如果一個出現短路  其餘電芯的能量將會全數灌入  這會馬上讓短路電芯爆炸
或是快速膨脹
鋼殼電芯 有一次性洩氣閥連動電氣構造 一旦發生短路接著產生高熱導致電解液蒸發在下來洩氣閥會被推開 電芯也會被隔離(就電氣開路了)

如果一顆6000mah併聯8顆,相當於48000mah,這樣用2A充電理想也要24小時充飽?

答: 大概正確   容量越大  儲存能量越大 充電當然會越長  除非提高能量輸入

這樣找支援TypeC快充入的充電板能較快充飽,但對電池(或是保護板)是否傷害更大呢?

**
這個就是現實
更快的充電速度   要拿壽命與更高的溫度去換
更大的容量要用更薄的隔層 更大的面積  與犧牲安全性去換

軟性包裝本來就不適合高功率應用
它是給攜帶式設備用的   要小   高能量密度   更好的充放電特性
犧牲一些安全 跟操作壽命去換的

這個我改裝的  給ipad用的  能充好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