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970A-G46 修復/尋求BIOS檔案【已找到】

楼主(2020-01-04):
在櫃子裡面翻到一張放很久的970A-G46
確定BIOS晶片已經故障了
解焊完下來後讀不到晶片
找到備用晶片後發現找不到可以供CH341A燒入的BIOS檔案
不過在網站上找微星官網的都是M-FLASH
要在主機板能打開的情況下才能更新BIOS
目前主機板沒BIOS不開機
尋求各位大大有沒有BIOS檔案能進一步檢測

更新:BIOS檔案已找到
目前有3VSB
觸發POWERSWITCH無法過電
尋求大大有無MS-7693的點位圖

補充內容 (2020-1-4 09:22 PM):
MS-7693的點位圖剛從友人那邊拿到
PWS有5V 處發不開機中 還在摸索ING

网友:
V1.1 ~ V1.11 等版本就有 8MB 的讓你燒了,怎麼會找不到....

燒完能開機再更新 V2.8....

V2.XX 是升級 UEFI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1 ~ V1.6 等等版本就有 8MB 的讓你燒了,怎麼會找不到....

燒完能開機再更新 V2.8.... ...

! 一樣是官網的嗎楊大
因為我剛剛按都寫這個圖案
我換台電腦試試看好了

网友A:
某幾個版本連結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幾個版本連結失效

感謝楊大提醒 我有下載成功了
等等就來燒錄試試看

网友:
7693 V1.0 點位: 7693-1.0.rar (678.5 KB, 下載次數: 16)

7693 V2.0 點位: 7693-2.0.rar (689.12 KB, 下載次數: 10)

7693 V3.1 點位: MS-7693-3.1.zip (844.49 KB, 下載次數: 13)

7693 V4.1 點位: 7693-4.1.rar (710.42 KB, 下載次數: 11)

7693 V4.2 點位: 7693-4.2.rar (712.58 KB, 下載次數: 12)

7693 V5.1 點位: 7693-5.1.rar (912.26 KB, 下載次數: 13)

7693 V1.0電路圖: ms-7693-1.0.rar (1.32 MB, 下載次數: 15)

7693 V2.0電路圖: MS-7693.rar (889.64 KB, 下載次數: 12)

7693 V3.1電路圖: MS-7693-3.1.rar (934.32 KB, 下載次數: 13)

7693 V2.0,BIOS V2.8: MS-7693 VER2.0 2.8.rar (3.76 MB, 下載次數: 10)   有待確認

844.49 KB, 下載次數: 5

檔案有錯

楼主:
楊大是在哪邊找的呢
我在此板上剛剛稍為找了一下都沒找到
還是我找的方式有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楊大是在哪邊找的呢
我在此板上剛剛稍為找了一下都沒找到
還是我找的方式有錯 ...

BIOS 你壞掉IC 是幾MB?

這個不要試了
MS-7693 2.0.BIN.zip (3.86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你壞掉IC 是幾MB?

型號是Winbond的25Q64FVSIG
看起來是8MB的

网友A:
量一下紅圈這顆電容一端有沒有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紅圈這顆電容一端有沒有 3.3V

BIOS剛剛拆下來燒了
回報楊大這個點沒有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剛剛拆下來燒了
回報楊大這個點沒有3.3V

兩端都要量,電池要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端都要量,電池要裝上

電池有裝上了
BIOS晶片還沒裝上 量測會有異嗎楊大
量測後右邊的點沒電壓
左邊的點有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有裝上了
BIOS晶片還沒裝上 量測會有異嗎楊大
量測後右邊的點沒電壓

這塊有個通病是那一顆電容,也不是不開機就是它的問題

換掉如果變成 3V 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有個通病是那一顆電容,也不是不開機就是它的問題

換掉如果變成 3V 就是它了 ...

那型號的話要看圖紙上的對應來對換一樣大小的對吧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型號的話要看圖紙上的對應來對換一樣大小的對吧楊大

VBAT 量看看是不是也 是 1V,在主板最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 量看看是不是也 是 1V,在主板最右下角

VBAT到是有3V左右的電壓

楼主:
回報楊大
ㄧ樣有3V左右的電壓

网友A:
上電後,10樓那顆電容還是 1V  ?還是 1V 的話,可以先拆掉,再量一次

BIOS 刷官方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電後,10樓那顆電容還是 1V  ?還是 1V 的話,可以先拆掉,再量一次

BIOS 刷官方的即可 ...

拆掉直接量下面的點位嗎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直接量下面的點位嗎楊大

對啊,拆點量原本 1V 的那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啊,拆點量原本 1V 的那一邊

回報楊大
拆掉後側量還是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楊大
拆掉後側量還是1V

可以拍張你拆的位置?下面的電壓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張你拆的位置?

网友A:
是紅圈那一顆.....斜的,不過你那邊也只量到 1V ?

看斜的那顆是不是也是 1V,拆掉後,看你拆錯的那邊是不是也會恢復 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紅圈那一顆.....斜的,不過你那邊也只量到 1V ?

看斜的那顆是不是也是 1V,拆掉後,看你拆錯的那邊是 ...

我誤會意思了
原來拆錯顆了
不過我量那邊確時也只有1V

紅圈那顆也順手量了一下
倒是有3V左右

网友A:
那 1V 應該是晶片供電,斜的那顆有 3V 正常

那就往其他方向了,診斷卡 有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1V 應該是晶片供電,斜的那顆有 3V 正常

那就往其他方向了,診斷卡 有跑碼? ...

目前他沒辦法過電開機
診斷卡上只有3V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他沒辦法過電開機
診斷卡上只有3VSB

那就查查待機條件了~~EC 及 南橋供電等等的

短接 PWSW+ (開機) ,EC 的 PWRBTIN# 電壓會跳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查待機條件了~~EC 及 南橋供電等等的

短接 PWSW+ (開機) ,EC 的 PWRBTIN# 電壓會跳變嗎?

會從3V下拉到0V  放開開機鍵後在回到3V左右的電壓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99-1-1.html
BIOS我之前有給你在32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99-1-1.html
BIOS我之前有給你在32樓

有 我後面才發現獅子魚大大貼在那邊
之前沒注意看以為是那塊H81的BIOS{n_098:}
感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A:
SLP_S3、SLP_S4 按下開機 後,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P_S3、SLP_S4 按下開機 後,有電嗎

有量測到3V
想請教一下楊大
如果這種針腳比較密集的地方
量點位圖上的一樣腳位 不過是不同的元件這樣會準確嗎{n_095:}
像他這樣量測另一個D15的S3是可行的嗎{n_079:}

网友A:
3VDUAL ,在按下開機鍵前、按下後,電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DUAL ,在按下開機鍵前、按下後,電壓如何?

回報楊大
都維持在3V

网友A:
ATX_PSON# 觸發後會維持拉低 或者 維持高電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_PSON# 觸發後會維持拉低 或者 維持高電平?

報告楊大 會從原本的4V多拉低到0V 之後放開後不會回來 維持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楊大 會從原本的4V多拉低到0V 之後放開後不會回來 維持拉低

這樣 ATX 電供沒有運轉起來?那可能進保護,各供電電感打阻值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 ATX 電供沒有運轉起來?那可能進保護,各供電電感打阻值看看吧

沒有運轉 按下後沒反應
剛剛突然想到很久之前好像那時候可以點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有燒零件後就點不亮了
因為這是翻出來的
請叫一下楊大這些要怎麼打阻值呢{n_0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 ATX 電供沒有運轉起來?那可能進保護,各供電電感打阻值看看吧

更新 報告楊大
剛剛把CPU拔起來重裝之後可以過電 不過會馬上斷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 報告楊大
剛剛把CPU拔起來重裝之後可以過電 不過會馬上斷電

放很久拿出來之前有包裝好嗎
如沒有建議用去漬油把CPU座 記憶體座 顯示卡插槽清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 報告楊大
剛剛把CPU拔起來重裝之後可以過電 不過會馬上斷電

所以現在都可以過電了?你是指 CPU那條8PIN供電,還是CPU本體

感覺受潮滿多的的,VGA生鏽,之前看南橋那邊的晶振也都有受潮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很久拿出來之前有包裝好嗎
如沒有建議用去漬油把CPU座 記憶體座 顯示卡插槽清潔一下 ...

只有普通盒子裝上而已
有先把CPU座那邊都先清潔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現在都可以過電了?你是指 CPU那條8PIN供電,還是CPU本體

感覺受潮滿多的的,VGA生鏽,之前看南橋那 ...

感覺有些元件都有些受潮
是把電完全斷電,電供那邊的電線拔掉後,再次通電才可以在觸發
不過觸發都會馬上斷電,之後要第二次觸發就無法過電,一樣要把電完全關掉重新通電後才可觸發
應該是跟楊大講得一樣進入保護了{n_098:}

网友A:
我是指,不要插 CPU旁邊那條供電,觸發看看是否不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不要插 CPU旁邊那條供電,觸發看看是否不掉電

報告楊大
不插CPU的8PIN後過電不會掉電
可以正常過電
是否是CPU的電路出問題呢{n_098:}

网友A:
CPU先拆起來

圖片圈錯了

Ω檔,紅筆放左邊鐵殼接地 (GND),黑筆量右邊量 Q27 、Q33、Q40、Q44、Q55 的 D極

看哪一組的阻值不一樣

其實怎麼量都可以,只是要查哪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先拆起來

圖片圈錯了

他晶體後面有兩隻腳要量哪隻呢楊大

了解 修正一下 我馬上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先拆起來

圖片圈錯了

我用的不是數位式的 是指針式的楊大
有哪個檔位會比較精準嗎

网友A:
沒差啦...你都問了三次了,也問過C大了,

只是要量有無短路..數值不要差太多,用來參考、判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差啦...你都問了三次了,也問過C大了,

只是要量有無短路..數值不要差太多,用來參考、判斷使用 ...

想說怕還是會有差距哈
過幾天還是買個電子式的{n_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差啦...你都問了三次了,也問過C大了,

只是要量有無短路..數值不要差太多,用來參考、判斷使用 ...

剛剛用1毆母的檔位量完後
只有C27比人家多一點點
其他都數值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用1毆母的檔位量完後
只有C27比人家多一點點
其他都數值一樣

用 X10 或 1K ,看差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X10 或 1K ,看差異多少

用X10量的話反而都一樣正常{n_100:}

网友A:
先確定最上面的 12V VIN 有沒有短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最上面的 12V VIN 有沒有短路好了

12VIN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文一下,搜索 短路,有幾篇是 CPU供電短路維修,原理都差不多

例:

好的
這幾天來好好研究一下
希望看完之後能有所成長{n_088:}
謝謝楊大這幾天的幫忙{n_16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這幾天來好好研究一下
希望看完之後能有所成長

你把南橋的散熱片拆下來看上面電容是否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南橋的散熱片拆下來看上面電容是否有異常

那天楊大有叫我拆一顆下來了
結果不小心被我吹不見了{n_098:}
還要找一顆一樣的來補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南橋的散熱片拆下來看上面電容是否有異常

請教獅子魚大大要測量哪顆電容呢

楼主:
目前拆除兩顆短路的電晶體後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開機不跑碼,已經刷過BIOS了

剛剛有稍微注意看了檢測卡,第一次開機的時候的PCI RES燈號一直閃
第二次開機後就正常開機了

請教版上的大大下一步是否要查南橋了{n_1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拆除兩顆短路的電晶體後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開機不跑碼,已經刷過BIOS了

你們測試都不裝記憶體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們測試都不裝記憶體的嗎

剛好拍到這張沒裝記憶體的哈哈
都會裝 包含CPU風扇全部都裝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拆除兩顆短路的電晶體後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開機不跑碼,已經刷過BIOS了

右邊那顆是不是炸出一個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獅子魚大大要測量哪顆電容呢

你拆的左下那一科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那顆是不是炸出一個洞

對 感覺是的樣子{n_095:}
不過沒很明顯 當初沒注意到{n_09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左下那一科檢查看看

我在10樓有請他拆了,他還拆錯顆

雖然有 3V,請他再拆看看吧 RTC 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0樓有請他拆了,他還拆錯顆

雖然有 3V,不過再拆看看吧

原本以為是要拆圈起來的那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左下那一科檢查看看

是拆ˊ這顆嗎獅子魚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以為是要拆圈起來的那顆哈

年輕人那麼快就老花,XXX少看一些.......圖片圈的是斜的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輕人那麼快就老花,XXX少看一些.......圖片圈的是斜的那顆

看來要沉重一點 不能看到就馬上激動去拆
就拆錯了哈哈
剛剛有拆楊大原先要我拆得那顆
拆下來後量沒短路 南橋上的點對地也有3V左右

网友:
拆掉後開機看看

楼主:
拆掉後有先開機了 一樣觸發後不會斷電 不過也不跑碼不開機
還是我BIOS沒刷好呢{n_098:}

网友A:
所以CPU供電有沒有出來

北僑有兩種供電 1.1V、1.8V 有沒有正常或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CPU供電有沒有出來

北僑有兩種供電 1.1V、1.8V 有沒有正常或偏低

回報楊大!
北橋這邊的Q68的S極有量到1.8V
CPU供電應該是有出來的 我看上面的貌似是CPU的供電燈
不過好像有一組沒亮,應該是我拆掉的P0903電晶體那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楊大!
北橋這邊的Q68的S極有量到1.8V
CPU供電應該是有出來的 我看上面的貌似是CPU的供電燈

先找替代的補回去吧~~U3 GS7103有一腳和 EC 第108腳 STB# 連接,

先找替代的維修,如果有修好再全部換成一樣的

PHASENB2_STATUS# 可能是要傳遞相位的什麼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替代的補回去吧~~U3 GS7103有一腳和 EC 第108腳 STB# 連接,

先找替代的維修,如果有修好再全部換成 ...

手邊都沒剛好有P0903的
替換的話找的規格焊點只要一樣 確定也是供電晶片就可以了嗎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邊都沒剛好有P0903的
替換的話找的規格焊點只要一樣 確定也是供電晶片就可以了嗎楊大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251

网友A:
4809NG ,30V 58A

我看你板子賣滿多的,目視損壞嚴重的板子,當料板,找它的 n-mos 的規格是不是有 等於或高於原本的

如果有高於的,先暫時用來進行維修,成功修復再找一樣的來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251

了解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9NG ,30V 58A

我看你板子賣滿多的,目視損壞嚴重的板子,當料板,找它的 n-mos 的規格是不是有 等於或 ...

4809NG是在哪裡看到的呢
是Mos上面的編號嗎楊大

楼主:
剛剛看到有一塊板子上有A09N03 25V 50A 這種伏特數不同的應該不行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