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華擎asrock b85m pro4的點位圖或線路圖

楼主(2020-01-04):
這片華擎asrock b85m pro4(REV G/A 1.05)的主機板目前故障的情況是按電源按鈕都沒有動作
(電源供應器風扇和CPU風扇都沒有轉),不知各位有沒有點位圖可提供?

网友:
點位圖
ASROCK_B85M PRO4_R1.04(60-MXGQ20-A02).rar (346.04 KB, 下載次數: 71)

网友:
查 PU9 有沒有產生 1.05V 的南橋供電,量 PL7 電感

楼主:
感謝獅子魚提供的點位圖
PU9有1.05V的供電
目前知道NCT6776D的PIN70(+3VSBSW)沒有電壓
而且對地阻值異常(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