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42吋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20-01-05):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目前有一台奇美42吋的液晶電視,故障狀況是開機黑屏,有聲音,無背光。爬過許多前輩的文,大部分都朝向高壓板的地方去處理,但是有看到一位大大說,奇美電視有一款需要T-con 給訊號,背光才會啟動,目前把軟排拔除,背光一樣不亮,應該是跟那位大大說的一樣。而電源板給高壓板的24V正常,高壓板上的on/off開機有5V,這樣子會就是T-con故障了嗎?
機器型號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高壓板上各輸入電壓正常(on/off開機有5v)

各項輸入電壓正常

各項輸入電壓正常

電源板(各輸出電壓正常)

電源板各輸出電壓輸出皆正常

電源板各輸出電壓輸出皆正常

主板

主板

主板

T-con

T-con

T-con

高壓板上4個保險絲無燒毀

高壓板上4個保險絲無燒毀

高壓板上4個保險絲無燒毀

軟排接到T-con,拔開背光一樣不亮

這個軟排接到T-con,拔掉背光一樣不亮

這個軟排接到T-con,拔掉背光一樣不亮

拆機全圖

拆機全圖

拆機全圖

請各位大大賜教
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20-2-5 04:29 PM):
#已完修

网友A:
不是邏輯版啦 通常都是高壓板問題 毛病都在高壓包 量阻抗一個一個比對就知道那個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邏輯版啦 通常都是高壓板問題 毛病都在高壓包 量阻抗一個一個比對就知道那個不良了 ...

OK~感謝大大回覆~小弟在一個一個量看看~

网友:
遇到高壓板~如果沒有良品高壓板~
個人只會改LED~
高壓板不好修~良品板也貴~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11-1-1.html
參考看看~
但怕跟文章中的一樣太亮了~
要先試試看~
目前有成功的經驗只有32吋以下的而已~

楼主:
昨天量完每個高壓包,阻抗都差不多,應該沒問題。就在此時,小弟居然發現了另一顆黑色保險絲標示15(F1  0.75A/76V),它斷開了~小弟眼花,以為只有4個3A的保險絲~我想,這顆換上,應該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B:
這兩塊是連動的.如果沒有把故障處徹底找出.再上電會兩塊都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量完每個高壓包,阻抗都差不多,應該沒問題。就在此時,小弟居然發現了另一顆黑色保險絲標示15(F1  0. ...

阻抗是怎麼個差不多法?一次側、二次側分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是怎麼個差不多法?一次側、二次側分別是多少?

主跟副總共20個高壓包~40腳位量測都大約在1.1X~1.2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塊是連動的.如果沒有把故障處徹底找出.再上電會兩塊都燒

大大是指高壓板跟T-CON連動~沒找出原因會2塊都燒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跟副總共20個高壓包~40腳位量測都大約在1.1X~1.2X

每顆高壓包都有兩組線圈(一次側、二次側),
你量到的1.x ohm應該是一次側的線圈,
還要量二次側的線圈,正常值應該要在1K上下,
通常會壞都是壞在二次側線圈。

楼主:
大大~您所謂的二次側是指?小弟我不太懂?
我一個高壓包左邊量一次 右邊也量一次~ 所以一個高壓包 我量了兩次~
20個高壓包  我量了40次~應該沒錯吧~ 而且40次左右邊都是1.1X~1.2X~
~並沒有特別高 或特別低的耶~     小弟不才~請賜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所謂的二次側是指?小弟我不太懂?
我一個高壓包左邊量一次 右邊也量一次~ 所以一個高壓包 我量了兩次 ...

你可以拍一張高壓包特寫,然後標出所謂的量了兩次,分別是在哪些腳位量測而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拍一張高壓包特寫,然後標出所謂的量了兩次,分別是在哪些腳位量測而得。 ...

小弟是這樣量測的~這樣正確嗎?

网友:
照片中檔位在20k量到的1.06表示阻值是1.06k,如果每一顆都是這個數值,二次側就沒問題。
中間還有四個腳位沒量,何不順便量量看,一次側用“200/”那個檔位量。

楼主:
經更換保險絲後,目前背光已經可以亮起(T-CON排線沒接上,且燈管也一支一支測試過),但因有位大大說,T-CON跟高壓板是連動的,所以小弟我不敢將邏輯板排線接上,小弟接下來該如何測試邏輯板有無故障短路呢?

网友D:
有啥好怕的!!!接上去就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啥好怕的!!!接上去就對(好)了

卡卡西會雷切不怕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更換保險絲後,目前背光已經可以亮起(T-CON排線沒接上,且燈管也一支一支測試過),但因有位大大說,T-C ...

T-CON供電腳部分對地看阻值看是否合理,基本上供電沒有短路應該不大需要擔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ON供電腳部分對地看阻值看是否合理,基本上供電沒有短路應該不大需要擔心 ...

大大所說的對地阻值該怎麼量測呢?小弟這樣量正確嗎?接腳標示E1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楼主:
小弟剛剛量測T-con上的一個IC,覺得它怪怪的,一邊的4腳都有3.3V,但另一邊4腳卻都近乎0v,這樣是正常的嗎?

楼主:
在確定沒有地方短路後,小弟我就把邏輯板接上上電,終於有影像了,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就看你多會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