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示波器

楼主(2020-01-06):
在逛拍賣看到這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2902602206

查查來源是大陸出品的,比較偏教學,不知道實際上可不可以使用?

DSO138示波器製作套件特點:
• 面向電子製作實訓,說明資料完整詳細,包括電路圖、製作指導、使用說明、故障排除辦法等,製作成功率高。
• 元件種類多樣,適合學生進行元件識別、直插元件焊接、貼片元件焊接訓練。
• 學生可在製作的同時獲得一件實用工具,可對音訊、視頻同步、低頻開關電源、
  紅外接收發射等許多場合的信號波形進行有效觀察測量,增加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果。
• 套件採用ARM Cortex-M3處理器(STM32F103C8),並包含一塊2.4寸彩色TFT顯示幕,可作為ARM開發試驗板。
• 電路簡單可靠,價格低廉

規格:
最高即時取樣率:1Msps
精度:12Bit
取樣緩衝器深度:1024位元組
模擬頻帶寬度: 0 - 200KHz
垂直靈敏度:10mV/Div – 5V/Div (按1-2-5 方式遞進)
垂直位移可調,並帶有指示
輸入阻抗:1MΩ
最高輸入電壓:50Vpp(1:1探頭),400Vpp(10:1探頭)
耦合方式包括DC/AC/GND
水準時基範圍:10μs/Div – 50s/Div (按1-2-5 方式遞進)
具有自動、常規和單次觸發方式,方便捕捉瞬間波形
可用上升或下降邊沿觸發
觸發電平位置可調,並帶有指示
可觀測觸發之前的波形(負延遲)
可隨時凍結波形顯示(HOLD 功能)
自帶1KHz /3.3V方波測試信號源
帶波形參數數位顯示,可顯示的參數有:頻率、週期、脈寬、占空比、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峰峰值、有效值
保存/調出波形,關機波形不消失

网友:
沒用示波器就已經功力強大

网友A:
不行 主要是要等他跑
還有一些瞬間變化的抓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主要是要等他跑
還有一些瞬間變化的抓不到

了解....應該比較像是DIY實作玩具

网友:
頻寬只有200KHz  能用的地方不多!!

网友B:
這麼便宜,買來玩也不是不行.....
https://shopee.tw/DSO138%E7%A4%B ... 32812476.7809115762

能到400V,還可以[保存/調出波形].....那這還能買來玩玩.....當玩具....反正便宜.

頻寬不夠就當可以看小動態的小電表用,應該也是還可以的.....

网友:
靠这个找饭吃不行
初阶入门, 外带现场除错, 看有没有起震,作为小工具参考用可以
主力学生套件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便宜,買來玩也不是不行.....
https://shopee.tw/DSO138%E7%A4%BA%E6%B3%A2%E5%99%A8%E5%88%B6%E4%BD%9C ...

什麼時候教我用波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時候教我用波波

示波器的話,我沒有什麼可以教你的.....

站上WISH大寫的那幾篇很基本.....看看就基本的差不多會用了.....

至於其他很多示波器的應用,如量電流,量功率或DVD光頭的對焦訊號,電容的ESR等......建議買本書來學.......

只要是電訊號,示波器都可以量,就看你怎麼量,跟用什麼技術去量......你有能力就都能量.....

(上面所說的只是我在書上看過,實際上沒有操作過....因為沒有時間.....要是還年輕,我會瘋狂的玩示皮器的各種技巧跟測試....沒辦法教你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時候教我用波波

看看這個人的評論....

https://youtu.be/EEEOuduAeI8?t=2922

网友:
東西用其長處...

玩具有玩具的功用
高貴的儀器有高貴作用

對於入門又不用花大錢,
想看看波形"長"什麼樣的...
例:市電,整流,...
拿來當啟蒙也不錯...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需要,如果是測頻率,ZT109電表更實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應該比較像是DIY實作玩具

我有一台類比示波器 20M 要不要0.5k就好{n_046:}
付影片教學  付探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類比示波器 20M 要不要0.5k就好
付影片教學  付探棒

這他都有了.....探棒是我給的,20M好像是WISH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他都有了.....探棒是我給的,20M好像是WISH給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77-1-1.html

這台楊大俠還沒來帶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77-1-1.html

這台楊大俠還沒來帶走

楊大給過我東西,我曾說有一台20M的送他....他說不用了.....

那我就不知道他手上有什麼了.

反正等他拿了你這台,那性能也是很不錯的了....

楼主:
因為我想整理一下工作區的 門面
就像老大說的:擺在店裡顯眼處,唬唬外行人也好。
擺個一、二台來嚇嚇人,當然也會真的來練習看看怎麼看波形,不然遇到好多鐵板...

我比較想知道如何用示波器判斷CPU、橋、獨顯有沒有在工作...
在全板都有電壓、BIOS刷過之後還不亮機....

有印象看過一篇,電壓正常,波形不對,濾波電容不良造成

一篇是看BIOS第X腳波形,來判斷有沒有在讀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想整理一下工作區的 門面
就像老大說的:擺在店裡顯眼處,唬唬外行人也好。
擺個一、二台來嚇嚇人, ...

很久以我有一篇是我用示波器找到PWM波型不正常導致無法正常開機的主機板....

要是用電表量Hz或頻率計一定抓不出來.因為有波形,只是波形不正常.

在哪裡也太久遠不記得了...好像是478的主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想整理一下工作區的 門面
就像老大說的:擺在店裡顯眼處,唬唬外行人也好。
擺個一、二台來嚇嚇人, ...

至於濾波電容用示波器就很容易看出來了.

之前舊文有人提到,好像量濾波電容的外殼漏電情形也可以抓出故障電容.

這舊文你得自己找找......

反正只要是電訊號,示波器都能量.....

至於你說的這些情況,這台玩具示波器在某種程度來說,可能就夠用或可用了......

正規示波器有二個以上的通道,故有時還是正規的示波器有更多的組合.

至於這台玩具示波器在量單點上,一般量測狀況應當也還好......

反正便宜又小,這台小小的,有時比大台的方便......可以放在手邊.......不用抬頭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想整理一下工作區的 門面
就像老大說的:擺在店裡顯眼處,唬唬外行人也好。
擺個一、二台來嚇嚇人, ...

透過BIOS第六腳量測波形!

通常還會搭配x10用來看供電PWM、crystal波形有無震盪。

與其買這個玩具,不如買二手類比20MHz示波器還來得值得。

操作起來就像是手排車一樣的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過BIOS第六腳量測波形!

通常還會搭配x10用來看供電PWM、crystal波形有無震盪。

真不錯,我判斷是寫入原廠BIOS,ME模塊是clean過的,如果有完成開機時序,

從電流無法判斷是否跑碼時 (讀取BIOS),我就會再拆下BIOS讀取,看 ME模塊是否被寫入資料

我不知這個方法是否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