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確認螢幕面板是不是好的BenqEW2740L

楼主(2020-01-06):
上周六螢幕用到一半突然從右上角開始黑掉,畫面變暗黃轉黑,不到5秒就沒畫面,
後來再開電源,一開始前10秒會黑很久,背光不亮,之後會突然亮起來,右半部黑的,然後擴散到全黑

只剩幾個亮光線條(關燈才看得到)
想請教各位神人這種情況是面板壞掉還是電路板壞掉(如果面板壞了就不修了Orz)
謝謝解答
只有手機能拍,所以畫質不好,不過電容看起來都未凸起

网友A:
先測量開機前跟開機後主板上各點電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開機前跟開機後主板上各點電壓看看...

謝謝z9g7m0回覆
抱歉,小弟是普通使用者,也沒工具可檢測
想說如果有辦法判斷面板好的,就自己淘寶買一片板子更換
或者新店附近有建議的維修點嗎?

開機後的畫面(Win10深色背景)
ctrl+alt+del 變更密碼畫面(應該是藍色),上方有藍色線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