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IROBOT 380 擦地機器人改鋰電池

楼主(2020-01-06):
感謝SN大割愛,沒時間修送我玩玩,快過年打掃旺季,剛好派上用場。

1.沒用過不了解,以為充電問題,感謝前輩們指導,原來是電池老化,加負載壓降嚴重,所以耍脾氣,總是跑回預備戰鬥位置,用竹子嚇他也沒轍。

7.2V用3.72串剛好

2.發揮資源回收的長處,找找可用的材料。這個眼鏡盒特別有好感。

3.擺上好像有點突兀,湊合吧!

4.學姊送的筆電電池,剛好可派上用場。本來打算用2串2並,後來空間夠改2串3並,再找兩顆混著用。

5.把本來的充電輸入,抽除。

6.原本的電池插頭,剪下來用。

7.用5V充電板.電池(加學姊的2顆,舊的先用完)+好像不是眼鏡盒,還有國際商標,老花了原來是之前的汽車音響,防盜面板盒。

8.考量到家人的用法方便,用2段6P大電流開關,切換串.並聯,跟手機一樣充法。手繪線路圖。

9.裝上後----哇….太重了,舉孤輪。剛好週日趕著回鄉下看老人家,途中路邊好多小石子,檢一些回家增重。

10.詳細看,原來有用鐵片平衡,省事多了。

11.算下重量,力钜,全拆了剛好。

12.充電中,紅燈亮

13.GPS導航,有時間再來改電池玩玩。

14這顆是甚麼,有人知道嗎?

充滿電,哇!可用好久好久----

祝!大家新年新氣象,萬事如意,心想事成,與保健康快樂!

网友A:
加了原本的重量,是不是也增加秏量電;加大了機身行動方便?

网友B:
有試運轉過嗎?
用一般的18650可以沒力,
拖地板不動。

你問那個物品,
可能是遮隔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原本的重量,是不是也增加秏量電;加大了機身行動方便?

最後把原本的鐵片扣除,所以重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運轉過嗎?
用一般的18650可以沒力,
拖地板不動。

用了六、七小時,導航的電池座腐蝕,也改18650兩顆並聯,目前服役中,感覺很順利。
遮隔牆,有可能我再試試看,也是電池座腐蝕。

网友C:
建議查一下 原本鎳氫7.2v 2000maH的功率有多少
我覺得可能會很無力 還有就是 你的電池組(包含保護板) 會不會發燙
上次我改TWINBIRD的電池6.4V 1500maH 鎳鎘電池 為 7.2V 2200mah鋰電
用沒兩分鐘 就發出燒焦的味道 把保護板都燒了
因為我的保護板只能到10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查一下 原本鎳氫7.2v 2000maH的功率有多少
我覺得可能會很無力 還有就是 你的電池組(包含保護板) 會不 ...

不是本科,不會算,能幫忙算嗎?已適用7-8小時,打算打開檢查,整理較保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本科,不會算,能幫忙算嗎?已適用7-8小時,打算打開檢查,整理較保險。 ...

我剛剛看到這台是拖地機 那基本上耗電不能跟掃地機比了 差遠了

我也是外行 不過大概抓一下 如果有錯 請其他高手指正

我剛上找了關於 Braava 380T的使用資料 原廠電池 2000mah
溼擦 2.5hrs 充滿電 粗估工作電流 0.8 A, 啟動電流約 1.6A
乾擦 4 hrs 充滿電 粗估工作電流 0.5 A, 啟動電流約 1A
先看看你那個保護板 能夠承受多大的電流
你的保護板看起來是保護單節電池的吧 拿來做2串的過充過放保護 ???

最後電池的部分,不知道是否為動力電池, 不過我這樣的電流並不大 所以電池的壓力也
不會過大 (1C-2C??) 我是覺得還好了

在完工時, 充電與工作時 , 要隨時注意電池發熱情況 , 這樣才能確保使用安全

网友D:
還在研究改鋰電的問題ㄚ,給您按個贊。
『康大』沒有用保護板,所以沒有保護板燒毀的問題,您看到的是充電板。
如果使用有保護板的鋰電池時,很容易燒4056充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在研究改鋰電的問題ㄚ,給您按個贊。
『康大』沒有用保護板,所以沒有保護板燒毀的問題,您看到的是充電 ...

那塊就是過充過放保護版阿
其實會不會燒壞要看輸出會不會搞過保護版設計容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看到這台是拖地機 那基本上耗電不能跟掃地機比了 差遠了

我也是外行 不過大概抓一下 如果有錯 請 ...

如up大所說;沒用保護板,其實我裝了又改好多次,所以照片後來沒拍齊全,後來發覺7.1v左右機器即啟動,電力不足狀態,所以就把保護板省了,後來想說找不到9v變壓器,而且用5v充電版,與手機通用更省事。

1.用6顆18650,電量比原來多不只3倍,拆機電池無標容量。

2.充電中:1a充電版,剛開始760ma充飽約需18小時。

3.充電完畢;約可用濕式拖地9-10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在研究改鋰電的問題ㄚ,給您按個贊。
『康大』沒有用保護板,所以沒有保護板燒毀的問題,您看到的是充電 ...

up大好內行,一看就知沒用保護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up大好內行,一看就知沒用保護板。

自己用的工具改鋰電,因為沒有過放的問題,我也常常不加保護板,尤其是電動工具有時會『堵鑽』的狀況,加保護板反而麻煩(保護板虛標差太多),不過為了安全還是建議要加保護板。

補充內容 (2020-1-10 08:44 PM):
更正
『堵鑽』為『堵轉』。

网友C:
康大,
想了解您如何控制2串三併整體電壓到7.2v?
我後來想了一下 ,你那塊保護版最高到4.2,也無法用在你的系統上,除非你去買個8.4v的保護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康大,
想了解您如何控制2串三併整體電壓到7.2v?
我後來想了一下 ,你那塊保護版最高到4.2,也無法用在你的 ...

那是充電板,沒用保護板,用3段6p大電流開關充電指示燈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