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吹風機 EH-CNA97 開機沒有紅燈藍燈,只剩冷風

楼主(2020-01-06):
這台吹風機算是第一次遇到的奇怪狀況
完全沒有任何燈號,沒有藍燈沒有紅燈
但是電源板有8.5v進到控制板
所以一定是控制板的問題

控制板8.5v進來,一開始就掉電了
正常DM1這邊,右邊應該8V,左邊應該5V,可是左邊剩下0V
DM1上方的IC2也是電壓不正確

但是DM1、IC2從不要的na98廢版拆下來零件更換了
不過因為上面沒有什麼明顯的印絲,只是DM1 IC2代號一樣
不知是否可以替換
替換DM1、IC2過後,結果一樣,目前DM1左側依舊0V

卡關,請求高手協助

楼主:
用放大鏡重新檢視IC2,發現有腳位空焊,焊上去後,有恢復5V
不過還是沒有紅燈和藍燈。

後來換過一顆MCU,恢復正常紅燈 藍燈 熱風
完修

网友:
MCU買的嗎?殺肉?

楼主:
殺肉的喔
這個晶片好像買不到,不曉得是不是原廠訂製的
上面還有寫型號EH-NA97 很少見

网友A:
不簡單!吹風機也要微電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簡單!吹風機也要微電腦控制~~~

謝謝wish大~~吹風機有兩塊電路板,就知道不簡單啊
價格也是貴鬆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