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UF Sabertooth X58 風扇接口短路,請問如何除錯

楼主(2020-01-06):
請問各位大大,目前小弟已經將主機板加焊以及清潔過了,用三用電表量下來,發現是主機板12v短路,照版上大大的量測方法,大致上好像確定是風扇接口短路導致開機就掉電,網路上也沒有這板子的圖紙,請問遇到這種問題,要如何解決,謝謝。

主機板照片:
目前短路的cpu風扇接口:

网友A:
加焊?沒先找到問題就加焊北橋,不建議這樣做...

CPU針腳也歪了好幾支

158.54 KB, 下載次數: 38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焊?沒先找到問題就加焊北橋,不建議這樣做...

CPU針腳也歪了好幾支

南北橋我都沒有動,我只有單純加焊cpu供電模組那邊,cpu針腳應該沒問題,一開始拿到的時候就是這樣,最早是可以開機的,只不過放幾天過後突然就開不了了,就變成這個模樣了

楼主:
更新,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12v哪裡短路.....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對於這個板子比較熟悉的,可以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12v哪裡短路.....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對於這個板子比較熟悉的,可以教學: ...

CPU 8PIN電源 不接還會短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12v哪裡短路.....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對於這個板子比較熟悉的,可以教學: ...

+12V短路 會用點位圖嗎 正反兩面都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