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53S 屏幕垂直亮線 求解法!

楼主(2020-01-06):
求先進們;
ASUS A53S 屏幕垂直亮線 除了換板 , 有啥 DIY 處理方法??
面板型號 : AU Optronics B156XW02 V6
有用2塊相同筆電主機板 , 分插問題屏 , 故障位置都相同
PS:老筆電陪我度過漫長時光,不希望就這樣報廢了!

网友:
換了主板有相同問題,那剩下換屏

网友:
放生吧~~通常是要工廠級的機器才有辦法修這個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換屏

楼主:
嗯! 幾番折騰,確認原因是面板上面的軟排與面板壓合處,拉扯就會有所變化!已經不能採一般處理可以恢復
現需求 AU Optronics B156XW02 V6 H/W:0A F/W:1 ASUS A53S 使用的
網拍上 全新屏 A+ NTD1600 起 , 肉疼
懇請PM推薦平價 液晶屏 店家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幾番折騰,確認原因是面板上面的軟排與面板壓合處,拉扯就會有所變化!已經不能採一般處理可以恢復
現需求 ...

要便宜的面版,就到回收場找相同的機子,搞不好還比你現用的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便宜的面版,就到回收場找相同的機子,搞不好還比你現用的還好。

大大們,
還真不知筆電回收廠何處尋,
我在高雄市大湖區,能否請先進協助引導?
回收場舊機,能當場上電測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們,
還真不知筆電回收廠何處尋,
我在高雄市大湖區,能否請先進協助引導?

只能多逛回收場,出力或出錢,很難兩全齊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們,
還真不知筆電回收廠何處尋,
我在高雄市大湖區,能否請先進協助引導?

從筆電回收廠 找拆面板
與直接購入面板
都是換面板啊

https://find.ruten.com.tw/s/?q=b156xw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們,
還真不知筆電回收廠何處尋,
我在高雄市大湖區,能否請先進協助引導?

直購面版是一定OK,但是價格可能較高,找回收機子拆面版價格較低,風險自負,折衷方法問一下小賴那兒看看有無符合的回收機子可拆面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購面版是一定OK,但是價格可能較高,找回收機子拆面版價格較低,風險自負,折衷方法問一下小賴那兒看看 ...

換板結案,1/13 21:06 網拍尋到拆機二手面板,1/15收到ˊ正常點亮.
感謝ㄚ三哥, 台中小賴 2位大大幫忙協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