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 NP-NY10 故障代碼H02

楼主(2020-01-06):
高級的壓力電子鍋,希望可以有機會吃到一碗白飯
錯誤代碼寫H02=中央傳感器處於高溫不可煮飯
不過實際內鍋是完全冷的

有參考兩篇文獻,症狀一樣的型號不同;型號相同的,症狀不同
象印電子鍋NS-MYF18故障顯示h02
象印 NP-NY10壓力IH電子鍋 插電無反應 想請教如何修復

機體不會很難拆除
不過有很多連接的排線,排線拆除後整個拿起來

中間綠色的應該是電源板,右邊小塊黃色的寫電池

左邊黃色的最有嫌疑,上面有CN101~CN109
不過不曉得H02是CNXXX哪條控制的
初步量測板子上面二極體、電阻是好的,沒有如文獻中NS-MYF18一樣的二極體擊穿
直接BB檔位測量板子上面
CN101(白色雙腳插槽沒導通)、
CN102(排線很多腳沒測試)、
CN103(排線很多腳沒測試)、
CN104(藍色雙腳插槽沒導通)、
CN105(黑色雙腳插槽沒導通)、
CN106(橘色雙腳插槽沒導通)、
CN107(紅色三腳彼此沒導通)、
CN108(綠色雙腳插槽沒導通)、
CN109(白色三腳彼此沒導通)、

這三片電路板和風扇拿起來後,下面就是面板按鈕的主機板
不過上面沒有CNXXX,暫時先不理它

請問有人曉得H02錯誤,應該要從CNXXX哪條線去查嗎?
各種CNXXX的連接線們

連接線拔除電路板單獨測試
綠色接通是導通的,原本以為露出曙光
結果只是連接到內鍋的一個按壓裝置,應該是偵測有沒有內鍋用的

目前沒有想法,卡關中

楼主:
圖案標示錯誤,應該是藍色接頭導通,綠色接頭不通

另外電池電路板上有個元件,寫「TH」,
看起來像二極體,但是圖示又像電阻
二極體檔雙向不通
直接板上量,電阻47K

网友A:
內鍋那顆因該就是NTC溫度傳感器跟鍋子磁性開關  放入內鍋其中一條開關應該會導通

TH看起來像NTC溫度傳感器
參考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5%A4%A7%E9%87%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鍋那顆因該就是NTC溫度傳感器跟鍋子磁性開關  放入內鍋其中一條開關應該會導通

TH看起來像NTC溫度傳感器 ...

內鍋那兩組線綠色接頭(2黑線)、藍色接頭(米黃線),藍色接頭應該是保險絲,我內鍋放和不放,都是導通。而綠色接頭那兩條黑線,內鍋放和不放,都是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鍋那兩組線綠色接頭(2黑線)、藍色接頭(米黃線),藍色接頭應該是保險絲,我內鍋放和不放,都是導通。而 ...

紅色圈起來的塑膠可以拆開看看,裡面可能藏汙納垢,
拆開方法:裡面有一個彈簧,你把塑膠往內壓後旋轉,可以取出,注意彈簧內的物品別彈開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鍋那顆因該就是NTC溫度傳感器跟鍋子磁性開關  放入內鍋其中一條開關應該會導通

TH看起來像NTC溫度傳感器 ...

謝謝回復討論
請問鍋子磁性是什麼?怎麼觸發?
我原本以為是一顆微動,壓住的時候導通代表有內鍋
不過好像不是,這顆塞進去的裝置沒有什麼按壓感

塞進去跟內鍋這個開關,看起來不太能拆,或是要暴力拆解
參考這篇象印電子鍋 NP-HT18 不過電問題
米黃色那兩條應該是保險絲沒錯

圖片中隱約看得到保險絲的腳

不過不曉得怎麼拆掉,真的不行可能要直接上電,綠色接頭  黑色兩腳短路看看?

网友:
這台怎麼跟我媽拿去修的很像
也是象印加熱完成 然後米飯沒熟
結果維修人員說原廠不提供零件
本來叫我媽拿回來給我亂修
當下我媽就買了一台新的回家了
新的跟舊的根本一模一樣只差在顏色
還要跑去把舊的拿回家就懶得亂修理了

网友:
在控制面板上的 黑頭 黑2線: 鍋體側面溫度熱敏感測器

网友A:
看一下好像是NTC 10K B3950 不一定正確

參考
https://rtsensor.en.alibaba.com/ ... erature_Sensor.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復討論
請問鍋子磁性是什麼?怎麼觸發?
我原本以為是一顆微動,壓住的時候導通代表有內鍋

才4條線,要不要排列組合量各線間阻抗,或許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好像是NTC 10K B3950 不一定正確

我硬把它拆開了,想看看有沒有正確型號

結果裡面只有那麼小小一顆,不過anyway這顆量測是開路,所以算故障嗎?
還是要吹風機什麼之類吹熱,再量看看是否變成低電阻?

不過就算這個零件故障而且買得到
那麼小的空間,又塞了一堆膠,不知怎麼處理比較好
總成零件買也不便宜

网友:
找台殺肉電磁爐,線圈盤中央就有NTC
或是跑一趟材料行

网友:
開路一定不正常

网友A:
結果裡面只有那麼小小一顆,不過anyway這顆量測是開路,所以算故障嗎?
還是要吹風機什麼之類吹熱,再量看看是否變成低電阻?

NTC開路肯定不正常
都拆到這樣了,應該不難了
這顆就是NTC傳感器,你可以測量看看是否只是NTC跟連接線焊接處斷裂,如果可以重新接起來就不用麻煩了
但是如果是NTC內部故障那就比較困難了,你要拿正常品紀錄用在25度C 50度C 100度C下的阻抗變化
來判斷他的K值,更換替代品

网友:
請您2顆各別測量,基本上應該不是開路,上電表轉100K歐姆檔,先測室溫電阻,用吹風機吹熱再測電阻

网友:
其實市售品同一規格溫變範圍應該相同,標稱K數是指25度C電阻值,還有這個分NTC跟PTC,最好有良品可以測,不然就是用猜的,串接可變電阻或是查表,串接工作溫度範圍電阻,看看上電後會不會回魂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開路肯定不正常
都拆到這樣了,應該不難了
這顆就是NTC傳感器,你可以測量看看是否只是NTC跟連接線焊接 ...

感謝眾多版友幫忙,還有私訊我可能的NTC規格
我們附近只有賣50K 100K,所以我就選用了50K
因為這個塑膠件裡面空間狹小,膠又上好上滿
所以反而這裡花比較多時間

試煮一些米OK  YES!!成就感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