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avilion P6730TW 桌機故障

楼主(2020-01-07):
電腦約2個月沒過開機,現一開機無畫面無聲,機內風扇能運轉,只有硬碟燈不停止閃爍很長一段時間(小時),以前也有過類似現象,幾個小時後系統會重新啟動並還原能進入win10系統,但是這一次則時間更長並且無復原跡象.最後關機換新電池仍然無作用,卸下顯示卡改用主機板內建顯卡,結果一開機無畫面嗶了幾聲也是一樣,關了機後再開機結果硬碟燈不亮了,鍵盤3個(caps lock,scroll lock,num lock)LED也均不亮,機內風扇能運轉,按照HP復原BIOS方式同時按住 Windows 鍵和 B 鍵方式後開機,電腦一樣死機無聲無畫面,主機板上有組ROM_Recovery jumper,請教這是不是挽救BIOS的功能?

网友A:
記憶體的金手指清一清啊~橡皮擦

................復原快閃磁碟機不知道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的金手指清一清啊~橡皮擦

................復原快閃磁碟機不知道是啥

記憶體金手指用橡皮擦每擦一條試一條,並裝回去後開機仍一樣,後來才發覺是接了兩隻USB滑鼠,桌面太雜亂沒分清楚,把其中一隻移除,可以開機進入系統.

復原快閃磁碟機就是有BIOS的USB隨身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