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電系] 先準備電瓶急救包XD 有人想過嗎?討論一下

楼主(2020-01-08):
聽說噴射車的電瓶大概平均壽命是兩年(我上一台化油機車是豪邁GY6系列,電池最長用了9年壽命...)
那快接近兩年的時候,買組"沒入液"的電瓶,放車箱內加上一把十字起子(拆機車電池飾蓋用,拆正負極用)
當卡在路邊沒電的時候就可以快速自救
因為電瓶當場入液就會有基本的電量,等個五分鐘就能發動機車,馬上騎乘做是充電...這樣是不是比較經濟實惠?(比起一些救車電源 放車箱內常忘記充電 突然要用就GG)..不過這樣會犧牲座墊下面的空間,有人這樣想過嗎?有人實踐過嗎?
如果常跑山路,前村不著後店的.或常常半夜通勤的,假日臨時找不到救援的,我覺得這方法可行!

网友:
我都是把電池換掉

网友A:
在電瓶有蓄電不足的徵兆時就馬上換掉會不會比較好?
天天帶著也蠻重的XD

网友:
這種方法也不是不好......救急是可以.但電池的說明書也有寫,加入電池水後靜置幾個小時比較好.

不過你的狀況是那樣的話,好像也只好如此了.....

网友:
噴射系統真鳥~

网友:
~~~ 還我踩發桿!

https://youtu.be/qVXD66bC9Ps

网友B:
買一個可以救車的行動電源 ,可以 手機+機車兩用  會不會比較通用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一個可以救車的行動電源 ,可以 手機+機車兩用  會不會比較通用一點??

那玩意兒粉貴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電瓶有蓄電不足的徵兆時就馬上換掉會不會比較好?
天天帶著也蠻重的XD

噴射機車可能前一分還能啟動,
等中途停車要再發電,
就發不起來了...

网友:
"快速自救完後"
回家記得再將電瓶充飽,
這樣可延長電瓶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噴射機車可能前一分還能啟動,
等中途停車要再發電,
就發不起來了...

說到電池,俺家那個的機車,前一陣子也換了,說只剩8V。
做手太明顯了,把電池橫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噴射機車可能前一分還能啟動,
等中途停車要再發電,
就發不起來了...

聽說噴射的全靠電瓶,所以就算用救車電源能發動,後面電瓶掛了也沒用?!

网友:
換顆酸酸鋰

网友D:
我也有想過這招,但我的車換電池要拆坐墊,所以就放棄了。

噴射的檔車,好像只要儀表還能點亮,就能推發。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噴射的全靠電瓶,所以就算用救車電源能發動,後面電瓶掛了也沒用?!

這是我的經歷分享,
中途電瓶掛了,
找機車店買電瓶。

新電瓶記得回家再用充電器充飽,
我現在用的電瓶快3年了(比之前電瓶壽命長),
開始擔心半途顧路。

网友:
我有五台機車,這太兇本了

我都是等到徵狀很明顯才會更換,運氣不好就是顧路,叫家人騎別台車拖回家

网友E:
買個簡易的電瓶檢測器一千左右就有,可以知道目前電瓶狀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聽說噴射的全靠電瓶,所以就算用救車電源能發動,後面電瓶掛了也沒用?!

會有這個問題,一定是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案...
才會有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法產生...
沒有最好,只有你想用那一種,
或者有沒有絶對的點或問題...
(絶對不可發生或不可接受)

例:你說騎山路顧路無人救援...
跟只在市區白天短途騎車的考量自然不同

網路上看到的...
【艾邁修】今天緊急道路救援,幫朋友車修好就是快樂,騎山路的車友真的要多保養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Ut8VPA6Ig

1. 備一顆電瓶
  優點: 隨時自救不是問題(山區,假日...)
  缺點: 電瓶空間,更換工具與過程...

2. 換鋰鐵
  優點: 電力大,使用時間久...
  缺點: 造價高...
  一樣也會壞,只是壞掉的時間很久
  你會不會到時候想換車...

3. 大電力行動電源
  優點: 行動電源與救車多用途
  缺點: 要用時沒電,沒帶出門,...

4. 電瓶時間差不多就換新
  優點: 不用提心掉膽電池半路沒電...
  缺點:
  基本上會提早更換,但保持車子運作良好...
  短時間,看好像花錢多,長時間來看,
  省下意外突發狀況,未必是花錢多...

5. 能騎就騎...
  優點: 能省就省
  缺點: 省小條可能要花大條

N. ...

各式各樣的解決方式,就看你能接受或不能接受那一種,
自然就會有你認為的最佳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會有這個問題,一定是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案...
才會有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法產生...
沒有最好,只有你想用那一種 ...

大大...
怎麼都沒有救車線的選項...
反正死活都要拆電瓶外蓋啊,
而且發起來後第一件事,
應該是去換新電瓶才是正解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買個簡易的電瓶檢測器一千左右就有,可以知道目前電瓶狀態

我有一台,其實這個也不完全準只能參考
明明電池壽命100%,也是說沒電就沒電

沒電將機車拖回家後充飽電,回復到100%
還是發不動,再量又掉到剩個位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想過這招,但我的車換電池要拆坐墊,所以就放棄了。

噴射的檔車,好像只要儀表還能點亮,就能推發。 ...

化油版是屬於負壓模式,只要引擎轉動就會化油器虹吸空氣與油同時觸發高壓,產生爆炸。

噴油版是屬於半套正負壓模式,須對油加壓所以單純設計加壓完成綠單亮供油汞正常,但不表示有足夠動力(容量)電力驅動啟動馬達,至於高壓點火與電腦用電不大,需打檔車(可使引擎與輪胎咬合),如合乎條件,這時就須人工踩發,沒有就需推發看本事(需練跳車/放離合器/加油門/跑步/推車/全身運動)

還有一種接近正壓,噴油外加渦輪增壓(空氣)

參考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其實這個也不完全準只能參考
明明電池壽命100%,也是說沒電就沒電

大大你是說檢測出的cca跟內阻都ok?  卻不能用?    只能說你也太好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大...
怎麼都沒有救車線的選項...
反正死活都要拆電瓶外蓋啊,

嗯, 可以問一下 痞友 有騎機車者是否有放救車線...

网友:
鉛酸電池容易壞的原因:
* 深度放電
* 大電流放電
* 大電流充電
* 放電後沒及時充電
* 自放電高
* ......
https://www.gs-battery.com.tw/knowhow-technicalmanual-5.php

改用鈦酸鋰後,上面的問題都不見了~
就算你硬是把它停車停到沒電也不傷害電池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你是說檢測出的cca跟內阻都ok?  卻不能用?    只能說你也太好運了........

電壓.cca正常,但內阻有點偏高
其他車子也有更高的,反而都正常使用

歹運得龍眼

网友:
如果你有這個電池故障的困擾,又不想放電池就能解決.....

那有二種方法:
一是買化油車.......(然後在車上放CDI.....只要CDI沒壞,急難時大多可以踩發)
二是,要是你一定要買噴油版的機車....那現在只有SUZUKI的機車還有踩發桿......那是他們家的專利.....所以別家沒有,就只有他們家有......

网友:
嗯~看了這麼多大大分享,又學到了增長知識了~

网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027885470

GS內組比較低,
10號與7號外型一樣可以使用,已使用3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