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raun 百靈IP67無線電動牙刷無法充電更換電池

楼主(2020-01-08):
銘牌,用了五年多了,耐用穩定

拆解先取下底殼

前端退出,就可以看到整支本體

無線充電線圈的部分,先細心把線挑起,方便解焊

電池本體,鎳氫1.2v,比一般3號電池短
也有人會把裡面的塑膠擋片去掉,換成一般低自放的3號電池
比較好找料。沒屋頂一顆大概100多
要小心電池正負不要裝錯(正極朝內,沒有特別明顯凸)

裝回去的時候,可以在接口處塗一些窮人防水

完修囉~~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那底殼是怎麼打開的?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那底殼是怎麼打開的?謝謝大大

撬開或刷開  是比較有痕跡
可以觀察卡榫  頂開 就不會有痕跡比較漂亮
我自己用的 我就沒差 直接暴力撬開的

网友:
我也該裝了同款充電牙刷,原廠是600ma而他的充電電流經量測是大約在40ma若用非同容量電池、因他是自動偵測充電會贈加充電時間,並無大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IP67不是該電動牙刷型號,
IP6X-完全密封防止外物及灰塵侵入。
IPX7-可抵抗在 1 米深的水中浸濕 30分鐘。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67不是該電動牙刷型號,
IP6X-完全密封防止外物及灰塵侵入。
IPX7-可抵抗在 1 米深的水中浸濕 30分鐘。 ...

IP67是防水防塵的規格等級

网友:
我上週也是同樣的問題,一樣的電池,在新竹電池專賣店 250元(含打片).
照片上感覺很簡單,實際上還真的不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那底殼是怎麼打開的?謝謝大大

我家都是用 百靈的電動牙刷,底下的充電座就是"拆底殼"的工具!! 直接放上充電座,然後反時針一轉就彈出來了,裝上去也一樣,相反動作就 OK!!

网友:
我買的不是百靈的,但也是無線充電,應該也是一樣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