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電熱水器安裝電源計時器改插頭失敗教學~慎入

楼主(2020-01-08):
先聲明小弟畢竟不是水電本科,只是因為我有興趣,要改裝我還是建議請水電行師傅幫你比較安全
為什麼要分享失敗案例,因為有失敗你才能避免失敗然後成功(失敗不可恥)
需要有220V電源計時器還有一個220V電磁開關 電源線(線徑請上網查安全規格)才能安全改裝完成
起因我媽把瓦斯熱水器改成電熱水器然後每天都再靠北電費超貴
我又不想照YOUTUBE上的安裝,想改插頭的好用(系賀)
先提供電熱水器規格: 220V 19A 4500W

220V國際牌插座 20A

110轉220插頭 10A

220V電源計時器 220V 7A 1650VA

再次聲明沒改好你家可能燒掉 所以不會改或者有安全疑慮請找合格水電師傅幫你處理

本來想用了三個月應該沒問題 在今天凌晨6點45它爆開   整層直接跳電
濃濃的塑膠燒焦味
分別拆下後發現是110轉220的轉接頭它掛了 竟然不是電源計時器故障

改插頭發現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所有零件的耐電流值都不超過10A
                                    第二所有的零件都超級難找還是往正規安全的方向去處理
                                    因為台灣電壓就是110V 插頭就是長這樣

等我買齊正規零件正確安裝後再來補上資料

還有插頭在我睡覺的頭正上方所以我敢改裝 平時人不在都是OFF電源

网友A:
哇!大大!您這是搏命演出!
建議您要直接由電箱拉220V的電出來!19A的電熱水器,電線接頭只有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大大!您這是搏命演出!
建議您要直接由電箱拉220V的電出來!19A的電熱水器,電線接頭只有10A??? ...

電箱我有拉線出來,主要是電熱器的插頭那端掛掉

网友:
電器在使用時,有其一定的"風險"...
尤其是高耗電(大電流)的電器...

在用電中(用電後),不管在插頭或接點上,
線路在安裝使用一段時間之後,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問題...

因此平時沒事,去摸摸高耗電電器的插頭與電線...
註: 用手摸最直接,有溫度檢測儀器最好...
即早檢查,即早治療,啊不是, 是即早處理/更換...

例: 電鍋/吹風機/電磁爐/微波爐...等等,

去摸摸插頭與電線是否有異常發熱...
檢查 插座/插頭/接點 有無發黃/發黑...等等狀況

网友:
看到有些改裝教學,有時候真的會擔心"模仿"。

又如果不是非常了解相關安全規範的,確實會捏一把冷汗.....

就樓主這個例子:
電熱水器規格: 220V 19A 4500W
220V國際牌插座 20A
110轉220插頭 10A
220V電源計時器 220V 7A 1650VA

幾乎沒有一個是環節是安全的

只能恭喜樓主運氣真的很好,沒有造成更大傷害。

网友B:
印象中電熱水器的電源不是都直接鎖在布雷卡上嗎,沒看過裝插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電熱水器的電源不是都直接鎖在布雷卡上嗎,沒看過裝插頭的

所以我想要改

网友:
"插頭在我睡覺的頭正上方所以我敢改裝"
~真的是玩命~
電線走火是瞬間的,
可能走避時間都沒有,
還是請專家用,
不然就人工作業。

网友:
插座設計不是讓你頻繁的插拔
如插拔頻繁請加開關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加裝 繼電器 才是王道~

省了小錢 燒了房 出了人命~

這得不償失~

网友:
樓主有沒有買保險(誤)我想樓主會覺得安全就因為您不是學電的!要真的學電出身的
都會覺得拿命在玩啊><

网友:
這樣也行喔,冒冷汗了,厲害,佩服,
轉接頭只能一般使用,頂多讓電燈,吹風機就很熱了,
高能電熱就不行,
小孩子背大人

网友C:
整層樓跳電,這總開關配線也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也行喔,厲害,佩服,
轉接頭只能一般使用,
電熱就不行,

所以我改回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層樓跳電,這總開關配線也有問題 ?

總開關安全跳開
重啟就好了
估計是電流不正常太大跳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總開關安全跳開
重啟就好了
估計是電流不正常太大跳掉

為何是整層跳,而不是有問題的迴路跳呢?

代表最大容量的無熔絲開關已到達最大極限,而有問題的迴路無熔絲開關還迎刃有餘
所以這總開關的容量配置有問題

网友:
參考這篇,電鍋線改裝,我光看到使用該轉接頭,就直接打X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72-1-2.html

基本上電熱器電源線內銅線只能加粗,
不能更細,

我把自己沒用的轉接頭切開,
可看到裡面,銅接頭質量薄如紙片,跟電鍋線接頭比一比

你用的轉接頭或許會好一些,
但是沒切開裡面看,很難想像,

网友:
樓主的第三張照片裡,應該是萬用型轉接頭,這種在大陸那邊好像已經被禁用了。

看起來像是因過熱導至內部短路的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何是整層跳,而不是有問題的迴路跳呢?

代表最大容量的無熔絲開關已到達最大極限,而有問題的迴路無熔絲 ...

這現象很常見,瞬間短路比的是哪個開關跳得快,跟開關電流值關係不大,如果是單純電流過載,則會從迴路上最小電流NFB先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何是整層跳,而不是有問題的迴路跳呢?

代表最大容量的無熔絲開關已到達最大極限,而有問題的迴路無熔絲 ...

ysc大說的沒錯,它經驗豐富。
電盤設計NFB是成樹狀而分之(不是總共使用容量),想想就算單一NFB無異常或超載,當多個分NFB使用時(小的不能大於大的),誰最吃力當然是總的,小弟做事老大承擔(當然全組停擺,害群之馬難找(大多是最後哪一個電器頂包,也不能說是錯,除非花錢昇容量),除非每個點時時紀錄數據甚至會預先警告人類,以家用建立維護成本很高(未來隨電子微縮化與成本降低有可能),可以人工計算與量測需工時與儀器。
這樣解釋滿意嗎?

不像人類,因人而異沒有擔當,出事就推。

网友:
這種電流要裝插頭的話...
感覺應該至少要用NEMA 6-30 or NEMA L6-30的插座插頭 (250V / 30A),
而且不要經過轉接頭,
電線也要夠粗, 看你燒掉的插座紅色接線很像才2.0的...

网友:
珍惜生命,不要亂X。

网友E:
施主這樣玩,顛覆我的觀念,我來去面壁

沒有哪一個環節是 OK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主這樣玩,顛覆我的觀念,我來去面壁

沒有哪一個環節是 OK 的

以後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