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華碩 Asus P8Z68-V LX 點位圖 線路圖

楼主(2020-01-08):
各位先進 日安:
        目前手上有一片 華碩 Asus P8Z68-V LX 主板,CPU 供電有問題,想自己下來修,因為送修後 被判定無法修復退回。
但主板查修還沒有各位這樣維修功力,所以想求助看有無線路圖與點位圖紙,好輔助查修!

下圖為主板點亮狀態,可以開機進CMOS Setup畫面!

P8Z68-V LX

P8Z68-V LX

网友:
點位圖

CPU電壓檢測異常 先檢查IO的電壓檢測腳

補充內容 (2020-1-8 04:07 PM):
107腳相關聯電路

网友:
實測CPU電壓如正常,那就是io或電阻問題了,至於第幾腳,查查點位應該就知道了

楼主:
兩位前輩 日安,謝謝兩位的指導與指點, 也謝謝 獅子魚 前輩提供的資料。

目前查找的進度如下:
量測CPU端 VCORE 1.7V

1.VCORE 1.7V

1.VCORE 1.7V

量測CPU端VCCIO 1.0V

2.VCCIO 1.0V

2.VCCIO 1.0V

量測CPU端VCCSA 0.95V

3.VCCSA 0.95V

3.VCCSA 0.95V

量測CPU端+1.5VDUAL 1.35V

4.+1.5VDUAL 1.35V

4.+1.5VDUAL 1.35V

量測CPU端VCCPLL 1.8V

5.VCCPLL1 1.8V

5.VCCPLL1 1.8V

量測CPU端到PWN控制IC 迴路正常 上拉電阻正常

6.VIDSCLK

6.VIDSCLK

8.VIDSOUT

8.VIDSOUT

量測PWN控制IC端 VCORE FB 1.7V

7.VCORE FB 1.7V

7.VCORE FB 1.7V

量測IO 107Pin 1.7V

9.IO 107pin 1.7V

9.IO 107pin 1.7V

以上量測後 朝Power 迴路找問題

网友:
PU17 先拆掉試試,NCT3933U 調壓IC

PU14 也是同一顆,一樣做為記憶體反饋調壓

補充內容 (2020-1-9 03:05 PM):
或是先查第八腳輸出電壓是否會跳動

网友:
好久沒上來本想但無法上傳有需要再說,P8Z68-V-GEN3-ASUS-3603  bios網路上抓的不知能不能用,貢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