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SANYO SMT-48MV6 工程模式

楼主(2020-01-08):
電視一開機,畫面就重覆閃著紅、綠、藍…
致電原廠:1. 你按到工程模式 2.主機板故障。工程模式不對外公佈
搖控已故障
查詢版上得:2013 年 按住monitor的CH UP+VOL DOWN鍵~無效
請問這個型號的工程模式該如何進入?
感謝各位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
1. 按遙控器"節目源"一下
2.按遙控器數字鍵 "2" "5" "8" "0"

檢視第一項的老化模式是否開啟,若開啟請調至
"關"

你得先去買一支遙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
1. 按遙控器"節目源"一下
2.按遙控器數字鍵 "2" "5" "8" "0"

工廠模式進去了~
但開了老化模式後~
就沒辨法離開老化模式~
也沒辨法再進工廠模式~
電視型號是SMT-32MA3~

結果按一下電視上的任一個按鍵就離開老化模式了=,=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入工廠模式
1. 按遙控器"節目源"一下
2.按遙控器數字鍵 "2" "5" "8" "0"

我來找搖控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