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熱水器安裝電源計時器成功教學

楼主(2020-01-08):
繼本人白爛亂改電源插頭後 ,負責任的來一篇正常的
因為家中小小孩要洗澡我一定要上電就直接給他加裝了
今天主角 有日製的 有台製的 網路上還有大陸貨 愛國還是買台灣製
如要安裝其他大電流設備可參考明書上接線方法

如要安裝其他大電流設備可參考明書上接線方法

如要安裝其他大電流設備可參考明書上接線方法
DTP-357 220V
DTP-357 220V
DTP-357 220V
DTP-357 220V
DTP-357 220V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我修改一下

可以刪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改一下

可以刪帖嗎

還沒有超過一小時的話就直接改就好了啊!

网友:
端子台的銅線感覺容易鬆脫???

网友B:
這樣子確實安全多了~

不過接線處 最好 壓O型端子~

一來穩固 二來 接觸面積大 ~

而且容易 徹底鎖緊~ (很重要)

网友:
接地線有確實接上嗎?

不知機器上有沒有漏電斷路器?

電熱水器一定要正確的加裝漏電斷路器。

沒有壓端子有些美中不足!

网友C:
大大真有心DIY

建議端子台用O型端子壓接露出端子用熱縮膜絕緣,O型端子莫大於端子臺寬度,不然裝不進去。

另外看你的前傳,儲熱式不到20A就燒,建議盡量不必要層層轉接,應該熱熔短路,還好有跳保護沒起火,最好材質是符合安規的。
不然照你的狀況,我是穩四的。
當然如下材質與工看不出來
瞬熱式規格式220V/45A
注意 ....顯示電壓222V 電流41A(目前恆定溫度,起步最少也有45A),設定溫度49度(展示),出水溫度50度,進水溫度20度(室外),流量每米/4.4公升
雖然圖片是有助於觀察,但材質內在用途是無法判斷,合乎安規當然插座與插頭做工是不一樣的,價格也是不親民,以上不含工,所以模仿不光是看表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大真有心DIY

建議端子台用O型端子壓接露出端子用熱縮膜絕緣,O型端子莫大於端子臺寬度,不然裝不進去。

個人經驗瞬熱式熱水器8平方線用插頭有風險
請教前輩瞬熱式熱水器需要插座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確實安全多了~

不過接線處 最好 壓O型端子~

對吼  我昨天來不及買材料
偷偷翹班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真有心DIY

建議端子台用O型端子壓接露出端子用熱縮膜絕緣,O型端子莫大於端子臺寬度,不然裝不進去。

就是想改插頭的找不到材料啊
耐電流值都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個人經驗瞬熱式熱水器8平方線用插頭有風險
請教前輩瞬熱式熱水器需要插座插拔?

tsai5371大
這個可以確定,見仁見智。

常見廚房專用插座/空調冷氣插座不都是基本條件(你常用電器需要插拔嗎?當你想需要它時(不准想小山,就像遇到110V無接地孔插座,就這樣硬生生地把有接地插頭最粗哪根給咖喳))。

可以用控制盤內建NFB開與關,儲熱式本身就有漏電斷路器可以不用,控制盤在多加漏電斷路器也無彷(多道保護,不論是漏電或超載,總有一個會是最快跳脫,最近一年內有有處理過同步連跳三盤,查到ˊ臉都綠了)。

8平方線用插頭本來就有風險式因為很少人會去買大電流專用插頭與插座,連110V都有。(大部分隨便通用型給你,也不易買到最少是中盤以上)

何況喜好DIY,略有所知,請勿見笑

网友:
我家瞬熱式比較小台,夏天用而以。
冬天用儲熱水式的。

网友E:
為什麼要用計時器呢?都不關的狀態下溫度的損耗12個小時大概只有三℃ ,經過計時器以後,重新加熱時間更久更耗電

网友: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要計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為什麼要用計時器呢?都不關的狀態下溫度的損耗12個小時大概只有三℃ ,經過計時器以後,重新加熱時間更久 ...

如果不用計時器等於24小時在耗電 開整天一個月總電費我媽跟我說要一萬多塊
一般用熱水洗澡時間只有晚上的下班那五個小時
但是我就是跟老人家一起住早上六點到七點要熱水
下午三點到五點小小孩要洗澡熱水
總用電時間8個小時 你省了16個小時的電費
能省則省

网友F:
一萬多真是太驚人

我們家半殘廢狀態的太陽能熱水器(因為被旁邊大樓整個遮住下午時段陽光)
基本上算是大型電熱水器,電費也沒如此驚人.

网友:
怎麼不改瓦斯

楼主:
原本是瓦斯,老人家覺得用電很方便換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萬多真是太驚人

我們家半殘廢狀態的太陽能熱水器(因為被旁邊大樓整個遮住下午時段陽光)

老人家冷氣從早開到晚,整天吹冷氣

网友:
電熱是瞬間,短時間適用,
冬天熱水容易冷,一直要再開熱水,
導致長時間使用,耗電增加,
方便必須用錢堆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