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是哪種接口的大燈燈泡?

楼主(2020-01-08):
這是堆高機的大燈燈泡,一開始以為應該是轎車用的T20燈泡,
打算換成爆亮的LED燈,結果拆開看到燈座是沒看過的,也無法把燈泡拔起來
好像燈泡和燈座是整組的,
想換是因為亮度根本不夠亮,感覺好像裝心酸的

网友A:
那根波浪型鐵絲,在平直那端往下按壓,離開那個鈎槽後,扳往另一邊,這樣應該可以取下燈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波浪型鐵絲,在平直那端往下按壓,離開那個鈎槽後,扳往另一邊,這樣應該可以取下燈泡. ...

請問chih兄,
這種燈泡是哪種規格?

网友:
有帶線應該是H3

楼主:
*H3跟人家不一樣

H3這個型號比較特別,一般是日本車用,其他車用到的很少。少部分H3的日系車有時也可以考慮用H4的燈泡哦。
感謝提醒,我網路找找看有沒H3改H7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