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8H67M-PRO 第A1 A2記憶體槽不開 USB短路15秒關機

楼主(2020-01-08):
從友人那邊拿到一張華碩的P8H67M-PRO
告知我說差記憶體的A1 A2會不開機
插B1 B2的話會開機
不過疑似USB接口短路,提示說15秒後關機
CPU座跟A1、A2插槽已經清理完畢
也爬文看了一下翻到獅子魚大的記憶體檢測電壓腳位圖
量測完後都正常,沒有電壓異常或是量不到電壓的狀況

懇請板上的大大點一下,下一步需往哪裡檢測
目前暫無點位圖

网友A:
記憶體的話可考慮先刷BIOS看看
USB +5V_USB 相關線路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的話可考慮先刷BIOS看看
USB
點位圖

收到!
再次謝謝獅子ˊ魚大
BIOS已經刷過了
官方網站好像只有一個版本的
套裝機板子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的話可考慮先刷BIOS看看
USB +5V_USB 相關線路
點位圖

回覆獅子魚大
USB15秒關機目前解決
測量822以及472的電阻發現電壓沒出
因為都是並聯的,先用一坨銲來解決

网友:
有遇過CPU故障 導致記憶體插槽讀不到 可以換顆CPU再測試看看

网友:
同意,記憶體控制器在處理器內,有換顆測試嗎?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