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H87M-D3H REV1.0 不開機 元件發熱 求點位圖

楼主(2020-01-08):
朋友那邊做電腦的,有一批壞掉的主板其中一塊
剛踏入修主機板的我決定整批跟來收來練功試試看

拿到的時候發現晶片好像有被換過,這邊有被解焊的痕跡
上電之後都不過電,晶片一直發熱
PWS上的電壓一直起起落落,決然先把這顆拔掉讓板子正常
拔掉後發現PWS的電壓完全沒有了
猜測拆掉的那顆應該跟PWS的電壓有關連
回去量測原本電晶體的腳座發現有5V
求個點位圖確定一下晶片是哪款的,這顆感覺有被燒糊掉了,看不太清楚
感謝板上各位大大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22-1-1.html

NQ9
L1117LG/N/SOT223/1A

Gigabyte GA-H87M-D3H boardview (.asc).rar (416.98 KB, 下載次數: 121)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協助
找到型號,準備來翻那坨用不的到的料版有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協助
找到型號,準備來翻那坨用不的到的料版有沒有  ...

板號以後要記的打1.1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號以後要記的打1.1 1.3

了解 謝謝獅子魚大大提醒 馬上補上~~

楼主:
目前換上缺的元件(L1117)後還是發熱
有板上的大大可以指點下一步該往哪查起嗎
小弟我有一塊一模一樣的料版
原本完全部開機 換完IO後過電馬上自己上電(L117還在板子上的時候)
幾秒後再自己斷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換上缺的元件(L1117)後還是發熱
有板上的大大可以指點下一步該往哪查起嗎
小弟我有一塊一模 ...

6789系列芯片組(H61,HM65,H67,B75,H81,HM87,HM97)待機條件:11個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

待機---觸發---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鎖相環供電(PLL_1.8V)---總線供電(VTT_1.05V)---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CPU供電(VCORE_1V左右)

可以觸發就從內存共電開始查

网友A:
從插電源線開始吧。紫線產生5VSB經NQ9(L1117LG)降壓產生3VDUAL_PCH,
給橋PCH提供待機電壓,這個電壓從PCH周圍的貼片電容上能測到,
基本上能確定橋的待機電壓是否正常。
3VDUAL_PCH經一個R85電阻更名為IT_VCCH,給IO的35、66、98、腳供電,
給IO提供待機電壓。
當IO檢測到待機電壓正常後,會從116腳發出_RSMRST給橋芯片,
通知待機正常可以開機了。
按開機鍵產生_PWRBTSW信號到IO的106腳,IO檢測到開機信號,
從103腳發出O_PWRBTSW信號給PCH,PCH從AK41腳接收到IO的開機信號後,
從AK40腳發出N_SLPS3信號給IO的102腳。IO接收到這個信號後從107腳發出_PSON信號
,將電源綠線電壓拉低。ATX電源開始工作,產生出各主供電,vcc、vcc和vcc12等。

5VDUAL和3VDUAL的產生

IO的48腳在待機時只有低電平,這時U7A截止,U7B導通,Q49截止。
但是Q58是P溝道MOS管低電平導通,5VSB通過Q58轉變為5VDUAL。
當ATX電源主供電開啟,IO的48腳輸出高電平,5VAUX_SW信號發出高電平,
U7A導通,U7B截止,Q49導通,ATX的VCC,
5v電壓通過Q49轉變為5VDUAL向全板供電。這時Q58截止減輕待機5VSB的壓力。

5VDUAL產生後經Q61降壓產生3VDUAL,這兩路供電向全板芯片提供了基本的運行電壓。
PCH各組供電正常後集成於PCH內部的主時鐘與PCH,N7、N6腳的25M晶振開始工作
,向各芯片提供時鐘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插電源線開始吧。紫線產生5VSB經NQ9(L1117LG)降壓產生3VDUAL_PCH,
給橋PCH提供待機電壓,這個電壓從PCH ...

感謝獅子魚大超級詳細的解說
今天馬上來一步一步慢慢查
話說我換完IO後會自己上電的話,是否我的IO是故障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插電源線開始吧。紫線產生5VSB經NQ9(L1117LG)降壓產生3VDUAL_PCH,
給橋PCH提供待機電壓,這個電壓從PCH ...

目前因為一開就上電的情況 測量下有下列幾個結論:

1、從L1117LG那邊正常的第五隻腳有5V沒問題
2、不過要輸送給南橋當待機電壓的2跟4腳卻只有1V左右的電壓 會來回跳動(在1V到1.25V之間跳)
3、自動上電後南橋上的電容量測下有分幾個電壓
4、有時候上電後會自動斷電,在上電,則南橋上的0.3V全部會變成0.41V左右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插電源線開始吧。紫線產生5VSB經NQ9(L1117LG)降壓產生3VDUAL_PCH,
給橋PCH提供待機電壓,這個電壓從PCH ...

回報獅子魚大 我先暫時把IO換回來 因為我換的IO有可能有問題 他應該沒復位電壓 所以會自行上電
所以暫時目前還是無法觸發的狀況
獅子魚大提到說 5VSB經NQ9(L1117LG)降壓產生3VDUAL_PCH 如果這部分NQ9就有問題的話 3VDUAL應該要有3V 他卻只有1.2V左右的話 要往鄰近的哪些電路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獅子魚大 我先暫時把IO換回來 因為我換的IO有可能有問題 他應該沒復位電壓 所以會自行上電
所以暫時 ...

R85 先檢查看看

楼主:
我看獅子魚大給的點位圖好像跟我主板上的不太一樣
我的R85應該要在這中間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獅子魚大給的點位圖好像跟我主板上的不太一樣

我的R85應該要在這中間的樣子 ...

版本不同 位置可能也不同
1.0沒R85 可能是直接到EC

補充內容 (2020-1-16 03:18 AM):
3VDUAL_PCH 這訊號對地阻值 多少 如果不正常 可考慮用燒機法 找看看哪邊故障

補充內容 (2020-1-16 11:29 AM):
一般橋壞的話USB數據線也會短路 所以對USB數據線打一下阻值
量一下橋上面貼片的阻值+1.05(正常約100) +3V(正常約177) +3VSB(正常約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