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H61M-DS2 REV5.0 過電斷電、求圖紙點位圖

楼主(2020-01-08):
插上檢測卡後有3VSB
目前測量後PWS有3.3V
過電馬上斷電,板子上沒晶片異常發熱
拔掉CPU供電依然斷電
先求個點位圖再來慢慢一步一步查了{n_090:}
感謝板上的各位大大

网友:
電路圖
點位圖 參考3.0
Gigabyte GA-H61M-DS2 Rev 3.0 BoardView PDF.pdf (1.89 MB, 下載次數: 176)

网友:
H61時序: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VCC1_05_PCH→VCC1_05_ME→鎖相環供電(PLL_1.8V)VCC1_8_PCH→總線供電(VTT_1.05V)CPU_VTT→VTT_PWRGD→VSA_REF→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VCCSA_→ATXPG→APWROK→DRAMPWROK→CPUPWROK→SVID→SVALERT→VCORE CPU供電(VCORE_1V左右)→VR_RDY→PCH_VRMPWRGD

→PLTRST→聲卡復位→集顯供電。

待機---觸發---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鎖相環供電(PLL_1.8V)---總線供電(VTT_1.05V)---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CPU供電(VCORE_1V左右)

PCIE A13 A14  0.38V 正常  PCI B16 1.68V正常  這邊的時鐘也正常。
PCIE A11 3.3V  PCI A15 3.3V  兩個復位也正常了。
內存 SMBDATA 3.3V  SMBCLK 3.3V SPD3.3V  DDR_VTT0.77V  168腳 RST1.5V  內存條件都正常。

H61 供電正常後, CPU管理芯片ISL95836 的VR_RDY會發出高電平轉換成SYS_PWROK送到南橋,告訴南橋CPU供電好。IO收到ATX電源PWROK 3.3V信號發出PWROK1給橋(橋裡面名稱是APWOK)橋發出DRAM_PWROK和CPUPWROK
給CPU,再有SVID產生CPU供電
同時IO延遲發出PWROK 送到南橋,告訴南橋主板供電好。南橋自身供電、時鐘正常後 收到SYS_PWROK和PWROK後 才會發出平台復位。這是大方向的上電時序。

2,IO收到ATX電源PWROK 3.3V信號發出PWROK1給橋(橋裡面名稱是APWOK)橋發出DRAM_PWROK和CPUPWROK
給CPU,再有SVID產生CPU供電
3,時鐘正常後,CPU供電正常後發出VRMPWRGD(有些叫VR_RDY)給橋,
橋收到IO發出的PWROK1和CPU發出的VRMPWRGD後
產生平台復位PLTRST#給IO、PCIRST#給PCI。IO發出復位給網卡和PCI-E(H61主板PCI復位時橋發出、PCI-E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