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B85M-HDS 過電不開機 求圖紙點位圖

楼主(2020-01-09):
過電後發現不開機
CPU座跟RAM座都清潔過
BIOS也刷過了
這張TL460S似乎沒辦法看華擎的跑碼
求板上的大大給點指點指導下一步該從哪裡查起
目前暫無圖紙以及點位圖
還有不知板上有無推薦的其他張檢測卡比較可以跑目前幾大廠的跑碼
之前看到C大有一篇文章有題到,不過好像似乎有點久了
不知道C大還有沒有賣

网友:
收錄了 貢獻一下ASROCK B85M-ITX 有需要自行下載!

ASROCK B85M-ITX REV 1.03 (BOARDVIEW).zip

281.46 KB, 下載次數: 51

网友:
TL460的PCI-E介面是給技嘉用的
沒有LPC可以改插在TPM上,一樣是對準第一腳插入。

楼主:
刷完BIOS後正常點開了
原來是我那顆G1840有問題 難怪一直點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