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6VX7-4X 主機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0-01-09):
現在電腦主機板因微軟windows系統不再支援ISA規格,所以具備ISA功能的主機板大都將近20年前的,我有一塊ISA卡需用到,因此兩年前買了中古主機板,最近不知啥原因,電腦開機後不再有嗶聲,無畫面,系統是DOS記憶體裝512MB一支SDRAM 168pin,我換掉後裝上同型相同另一支記憶體,可以開機可進入BIOS設定,設定完成重啟可進入DOS系統,當我簡單用DIR指令看檔案目錄時,電腦突然又無畫面,似乎DOS系統消失,我按了電腦reset鍵重啟,結果是一連串嗶聲,關了電源後重開機,又回到無聲無影顯然BIOS也無法載入.我查了一下AMIBIOS嗶聲,是記憶體問題.記憶體廠家是世邁SMART Modular Technologies,以上問題在此求助專家.

网友:
先用牙刷去漬油清潔一下記憶體座看看

网友:
把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乾淨~
或改其他插糟試看看~

如果可以開機 ~
建議使用 記憶體測試 軟體跑看看~

网友A:
技嘉的BIOS是用AWORD
不斷地響(長音)   DRAM沒插好或損壞
不斷地響     電源,顯示器未和顯示卡連接好
重覆短響     電源有問題
自己判斷吧!

楼主:
用電動牙刷+去漬油清過了記憶體插槽,開機後仍然無嗶聲無畫面,之後把這支記憶體改插剩餘2個插槽,分別試結果仍然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電動牙刷+去漬油清過了記憶體插槽,開機後仍然無嗶聲無畫面,之後把這支記憶體改插剩餘2個插槽,分別試結果 ...

......用電動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BIOS是用AWORD
不斷地響(長音)   DRAM沒插好或損壞
不斷地響     電源,顯示器未和顯示卡連接 ...

是AMIBIOS

楼主:
以上無聲無影情況,我按Reset鍵重啟之後,出現嗶聲波形如上.參照AMIBIOS嗶聲,我想應該是DRAM錯誤.

綜合以上總共分別用了2支記憶體,第1支換掉後第2支插上,原本第2支在主機板還正常,DOS還能載入,只是一下子又故障,所以甚麼原因記憶體損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電動牙刷+去漬油清過了記憶體插槽,開機後仍然無嗶聲無畫面,之後把這支記憶體改插剩餘2個插槽,分別試結果 ...

順便把CPU座也清理一下 在開機看看

网友:
你的記憶體明顯接點很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便把CPU座也清理一下 在開機看看

正確清理怎麼做?

网友:
一樣用牙刷去漬油 CPU座的卡準來回板動

网友C:
最近在試一片也是骨董主機板 A7V8X-X
因為在試幾隻記憶體好壞.

換插不同記憶體時,有時候也會遇到原本單插能開的,再插上也不能開機

必須要拔掉BIOS電池,把可能錯亂的RAM參數放掉? 就又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試一片也是骨董主機板 A7V8X-X
因為在試幾隻記憶體好壞.

拔電池,jumper短路清除CMOS都試過.

楼主:
插上PTi9診斷卡,電腦開機回報的診斷碼是:13,檢查顯卡中控制芯片,顯存芯片.

RST信號有效
IRDY信號無效
FRAME信號無效
電腦無嗶聲

---------------------------------------------
當我按了電腦外部的Reset鍵,則顯示
RST信號有效
IRDY信號有效
FRAME信號有效
電腦有嗶聲

--------------------------------------------
綜合以上情況,到底是顯卡問題?還是記憶體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PTi9診斷卡,電腦開機回報的診斷碼是:13,檢查顯卡中控制芯片,顯存芯片.

RST信號有效

換測一下啊

楼主:
不懂這意思

网友:
北橋感覺…好像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