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15WV1威力循環扇 ic問題

楼主(2020-01-09):
循環扇問題是感覺是接收不良有時可開機啟動 無線搖控器 有時接收不到 當啟動後再轉風向時 有直會轉三五秒後就關機 有時會一直轉之後搖控無法控制關閉 機率出現這二種狀態 請問有無維修過類似基版呢

网友:
有試過遙控器好壞?

网友:
紅外線接收
看照片~腳好像生鏽了~
如果是~可以先換換看~

网友A:
威力的 安規電容時常壞,壞的時候完全無法啟動,

目前可能要壞不壞導致不穩,換掉試試

右下角也有一顆綠色小顆的

我有它別型的控制板,大顆安規都是壞的

网友B:
請問測量了哪些?

我討厭什麼都沒量 直接說(或換)C1  , C1 電路後給 D3/C4 穩壓  再給IC控制器 供電
先量量C4此處供電是否不足

IC控制器控制
-Q1Q2Q3 風量強中弱各檔, Q4擺動
    TO-92 包裝的TRAIC 例如 Z0103MA
    看PCB 上 中間腳是G , 兩端就是A1/A2  ,
    Q1/2/3只選1個, 將A1/A2 強制 連接 , 擬控制器對G觸發  用以分割判別 控制器/ 風扇/TRA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測量了哪些?

我討厭什麼都沒量 直接說(或換)C1  , C1 電路後給 D3/C4 穩壓  再給IC控制器 供電

哈,抱歉,我不懂電路,所以也只能建議更換

請S大有空多分享一些電路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抱歉,我不懂電路,所以也只能建議更換

請S大有空多分享一些電路解析 ...

要請他諒解一下.......像我對電路沒有很熟,所以會先把可疑的換掉看看.

SIMON1016大是電子高手,他忘了很多人都不是高手.....

我在你們之下,所以我很了解[沒辦法解析的原因].......

(雖然我不是高手,但也能修好一些東西的......)

楼主:
抱歉 在上班中 遇到這問題 想先po回家在細查 目前確定搖控器是正確的手上有二隻同款 剛自己拆了另一台比對 確定是ic不良 二極體跟電阻都是一樣的 電容因在上班沒辦法拆焊量
明顯故障原因為可以開啟三速都正常只要開 轉向 五秒後自己關閉 或是 不關閉 搖控失靈 要拔插頭才能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抱歉,我不懂電路,所以也只能建議更換

請S大有空多分享一些電路解析 ...

真可怕 是時間差
別想多, 沒對你...  我打字慢你發文時我正在打字   刪了又添 改了再換   那幾個字我要組織老半天    時間差變成好像讓你對號

要解釋那個電容 我寫了1小時半  眼看來不及 先跟你說明

网友C:
  1:循環扇PCB板修理了很多片,大都是如楊大俠所言:一大一小綠色安規電容損壞,
    拆來用三用電表的>>>mf<<<檔檢查看看

  2:再來是雙向可控矽晶閘管和搖控接收頭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抱歉,我不懂電路,所以也只能建議更換

請S大有空多分享一些電路解析 ...

1# 的C1 是 AC 電容降壓  ...  https://bbs.pigoo.com/search.php ... 9%E9%99%8D%E5%A3%93

這種AC 電容降壓電路  這顆電容應用上常見需要  0.56~4.7 uF
容量算是不小了 只能以MEF 金屬薄膜電容  壓一壓體積
表面的理論上沒問題 , 實務AC環境 會遇上馬達壓縮機電感性負載 開關機時的 瞬間尖波
用久了  尖波會擊穿介電層 形成短路....如果後續的短路電流能量足夠 會將該短路局部位 金屬鍍膜 燒斷  於是電容自我修復
這就是 MEF 金屬薄膜電容 一項神通 自復現象
之所以能夠燒斷 是因為金屬膜是鍍出來的...薄 ;  而塑膠電容是金屬箔 (厚)  燒不斷  短路就是短路

自復現象不是永遠的萬靈丹  局部鍍膜燒斷 意味面積-->容量減少
多來幾次  就是常看到的電容量不足  導致電路不工作
能讓人停機檢修  都算是幸運

有的就是整機能用....等累積夠了  前述燒斷距離不夠 產生跳火  然後就是這種案例 除濕機起火/召回

於是改用 安規電容 , 它不是無敵鐵金剛 , 安規要求 設備/零件可以故障但是不能引起災害
安規電容於是內容物採用了阻燃材料 零件可以故障但是燒不起來

好...回來講這電路
引用此處 https://www.radiolocman.com/shem/schematics.html?di=277155
簡體中  http://www.sohu.com/a/353683989_120261738

原圖

紅字增補, 這是示意圖  ( 省略沒畫風扇啟動電容, 實際要有 )

看到這樣 TRAIC 去開關AC單相馬達
真的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5#說明
TRAIC Q1/Q2/Q3 取代傳統機械開關 強/中/弱
由 IC MCU 選擇驅動 Q1/2/3 強/中/弱   外加一組Q4 擺頭馬達

要懷疑 IC MCU  或是  故障率最高AC 電容降壓 C1
第一個選擇是量 MCU 的電源

所以我第一會問: 量了什麼 ...

-------
哈 就這樣幾個字  要寫好幾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力的 安規電容時常壞,壞的時候完全無法啟動,

目前可能要壞不壞導致不穩,換掉試試

感謝楊大俠,真是久病成良醫,隔空抓藥一猜就中。綠色安規電容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測量了哪些?

我討厭什麼都沒量 直接說(或換)C1  , C1 電路後給 D3/C4 穩壓  再給IC控制器 供電

SIMON1016
真是專業,小弟也不太懂電路這方面,近期也買了一些書回來看,還是很難啃,目前也只會一個一個拆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循環扇PCB板修理了很多片,大都是如楊大俠所言:一大一小綠色安規電容損壞,
    拆來用三用電表的>>>mf ...

沒錯就是它壞了,大顆的。看來真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的C1 是 AC 電容降壓  ...  https://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22&orderby=last ...

SIMON1016
真感謝您寫了這一些教學吧!小弟配服。

楼主:
抱歉今日事較多,一小時前才忙完才有時間去修,真的是安規電容2uf那顆容值變成0.24。
然後我的另一個基板測試正常的對照組,他的容值也剩0.48但目前還沒出狀況運作還算正常,看來這一個應該是威力的通病了。

网友:
說穿了就是省錢.不然變壓器是更穩定的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它壞了,大顆的。看來真是通病

  小顆的安規電容也要注意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顆的安規電容也要注意哦 ..............

有的今日順便去買了幾顆回來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