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有關超外差收音機的問題~

楼主(2020-01-09):
最近網路上看了很多有關 超外差 收音機的原理 ~ (AM 調幅)
大至上瞭解接收的原理 , 但有一點不明白
如果收音機 在諧調的頻道下 沒有收到任何訊號 ~ ( 該頻率下無任何訊號 包括載波 )
那理論上不會有 455Khz (465K) 中頻的產生 ~
則 收音機 是否應該是靜默的狀態 ?
不過實際上卻是 沙沙 的聲音 ~
想問一下這 沙沙 聲是從何而來 ?
晶體 本身產生雜音  或 是 .........?

P.S
電源使用電池的電源 ~

网友:
那是訊號的雜訊

网友A:
有沙沙的聲音就是有訊號ㄚ,請Google大神解釋一下『背景幅射』,除了背景幅射外,跟電有關的都會產生電磁波。

网友B:
斷開每一級, 逐個實驗憑湊找答案

网友C:
(熱)雜訊是無所不在的...

只是你"有沒有"覺得(聽到)它的存在...
有些音響,光轉大....聲,耳朵夠靠近就會聽到雜音...

网友D:
無線電波的成分基本上可分成信號與雜波這兩類。
信號就是可聽清楚或辨識的訊息,雜波就是無規律性無法分辨的成分,可能是來自自然空間電離層的游離雜訊或機器設備產生的干擾雜訊源。

雜波的頻率是不固定的如果剛好落在收音機的頻帶內就會被放大與檢波出來,只要是廣播的訊號不夠強就無法蓋掉雜訊被人聽到,類比傳輸電波就是這回事,雜訊會一直存在只是有廣播節目時會被壓掉而聽不到。

專業一點的接收機就有可調整的靜音門檻旋鈕,只要信號或雜音位準低於設定值就關掉聲音信號讓你的耳朵得到暫時的清靜。
數位的傳輸也能處理掉雜音,因為太小或不清楚的數位訊號或雜訊是無法被正確的解碼所以也聽不到雜音。

网友E:
收音機不是手機,收不到訊號就乖乖的在哪裡安靜無聲,
雜訊聲音是肯定的,
話說AM怎麼會是沙沙聲?
FM收不到訊號才是沙沙聲

网友:
AM現在還有電台嗎?
幾乎只剩FM的電台了。

网友E:
AM有啊,全省都有,台語為主,
主要老人在聽,
少年人聽不下去,覺得水準很低
話說我都是聽AM,

有些偏僻地方,甚至FM幾乎沒有,都是AM電台,

楼主:
雜訊 只是一個通稱~

如果你有詳細去瞭解 , 超外差 的原理~

你就會明白我要說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雜訊是無所不在的...

只是你"有沒有"覺得(聽到)它的存在...

你說的 熱 雜訊 我大概能理解~
為什麼我會有此一問~
因為 這個 聲音 是隨著你的音量調節有所改變 ~
是由音頻前級產生的 ~
而且聲音不算小~
根據 超外差 原理 , 預接收頻率 小於 本地振盪 的差頻 455K
才會被放大 檢波 ~
所以我在想没有 載波 訊號 理論 不會有 差頻出來~
那又何來這麼大的雜音~
當然 會有 一些小雜音 , 就如你說的 熱 雜訊  等~

网友:
我聽了40年的AM廣播
就現在看來,收音機就是這樣,
越想了解,就越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線電波的成分基本上可分成信號與雜波這兩類。
信號就是可聽清楚或辨識的訊息,雜波就是無規律性無法分辨 ...

如果真如你說的~

那用 示波器 應該可以看到 455K 的中頻訊號才對 ~ (雜訊剛好符合預收的頻率)

我比較認為 應該不是 某個 雜訊 頻率 符合而被解出來~

而是本身 電子元件 運作時產生 的雜音~

只是它的聲音不算小 感到 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機不是手機,收不到訊號就乖乖的在哪裡安靜無聲,
雜訊聲音是肯定的,
話說AM怎麼會是沙沙聲?

手機 也是使用 超外差原理的~
但它本身有比較精密的設計 ~
這些雜訊是會被濾除的~

你說 AM 收音機 (超外差式的) 没有訊號時
不是 沙沙 聲 ~
可以形容一下是什麼聲音嗎 ?

FM 也是 超外差 只是它是 調頻方式 ~
最後也是 轉成 調幅 再解出來~

基本上是一樣的 , 多了一個 調頻 轉  調幅 的電路~
(鑑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開每一級, 逐個實驗憑湊找答案

其實這有點難~
我們處的空間有太多的雜訊 ~
包括 示波器 等 儀器 本身~
要找出來可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有啊,全省都有,台語為主,
主要老人在聽,
少年人聽不下去,覺得水準很低

我以前 認為 AM 是地方電台 ~

FM 是台北電台~

其實跟哪裡都無關~

AM 收音時之所以容易有 雜音
是因為 調幅 容易 被其他大的訊號打斷 ~ (載波的 振幅 會隨著 音頻 改變)
當 載波 振幅為最低時 , 剛好有一個大一點的訊號
就會被切掉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真如你說的~

那用 示波器 應該可以看到 455K 的中頻訊號才對 ~ (雜訊剛好符合預收的頻率)

用示波器看 455 中頻的確很輕易,調整收音機感度的一種方法就是用示波器看 455 信號的大小,調整到波形峰值為最大就對了。

AM 收音機有 AGC 線路,沒有收到強信號而是微弱的雜音時 AGC 會讓感度變為最高所以雜音就會放大到很清楚,如果是較強的廣播訊號前端高放電路就會降低增益讓檢波的訊號不會過大而失真變形。
又如果手邊有頻譜分析儀或信號強度表(Test Receiver)可以來看信號與雜訊的位準水平,可以發現天空中的雜訊常常大於收音機的感度,舉例來說 AM 收音機的感度約為 1uV 上下而空中的雜訊常常大於 5uV(晚上還會更強),所以 AM 收音機的感度太高在實際使用上沒有多大意義,而電台的廣播信號常常都是 mV 以上的等級。

如果常常收聽 AM 廣播或是使用短波接收機收國外節目的人就知道這雜訊的厲害,現在的專業接收機都是使用 DSP 晶片來處理這些雜訊。
以前我們稱這種雜訊為天界噪音,這種聲音為炒豆聲。
要如何分辨這雜音是從外界來的還是收音機自己產生的也很簡單,只要將 AM 天線輸入端接地短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沙沙的聲音就是有訊號ㄚ,請Google大神解釋一下『背景幅射』,除了背景幅射外,跟電有關的都會產生電磁波 ...

[背景幅射 ] 很抽象的名詞~

[有沙沙的聲音就是有訊號ㄚ]

這個訊號指的是? ...

网友:
RF 射頻放大 混波級  電晶體的 shot-effect noise /shot noise effect 中文忘了 好像是 : 散彈 / 散粒 / 散射
電晶體 PN 接面就會有 電子遷移造成的 , 只是  多級放大結構上最前端的放大器 源頭被 整系統高倍率放大

你把天線斷開也沒用 , 沙沙聲只能從前級晶體著手改善

所以有時你看到  用於此處的電晶體  有些會刻意標榜 LOW NOISE
其他還有 例如黑膠唱片的磁頭放大器 RIAA  都得挑低雜訊電晶體

因為它們本身是個雜訊號源 結構又屬於多級放大最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 455 中頻的確很輕易,調整收音機感度的一種方法就是用示波器看 455 信號的大小,調整到波形峰 ...

對於 AGC (自動增益) , 檢波後的訊號 拉回 第一級 中放 ~

若信號大 則會 降低 ib 電壓 達到 增益 降低 ~ (逆向方法)

如果 是 一個符合 的頻率 在中放未級 , 應該不難被檢出~

基本上我用 示波器 是沒有看見有 455K 的訊號 ~

但 探棒 本身也會 引入一些雜訊 ~

所以我才認為 應該不是一個 符合頻率的雜訊~

网友F:
以前是兩岸互相蓋台的雜訊,
這超外差特有的(恩阿)聲是維修超外差收音機,排除故障時的免費RF信號產生尋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是兩岸互相蓋台的雜訊,
這超外差特有的(恩阿)聲是維修超外差收音機,排除故障時的免費RF信號產生尋跡器 ...

目前有一台 超外差 的接收機  (一般普通的架構)

在無訊號時 是安靜的 ~ (沒有任何靜燥抑制電路)  有 AGC

但有訊號時 又可以正常的 收到訊號 ~

所以我在想這一台電路是否有問題 ?

网友:
AM/FM全球都有,不是分哪裡,
也不是台北專用,

我只會聽,要解析原理,我沒深入研究,
AM千嚇頻率容易受干擾,馬達轉動,距離20米就嗡嗡叫,
FM兆赫頻率就幾乎完全不受干擾,

我對*超外差*完全不懂,
從小聽到老,現在才看到 *超外差收音機*
到底是什麼高級收音機 ? 哪裡有賣 ?

只知道AM/FM這兩種頻道,
當然還有很多短波頻道,沒用到,所以沒研究,

簡單啊
自己打開一般AM/FM收音機,就知道聲音差別,

你說的可能 *超外差收音機* 是另外一種高級貨
我沒接觸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這有點難~
我們處的空間有太多的雜訊 ~
包括 示波器 等 儀器 本身~

那試一下單管斜率解調的 看看頻率牽引的有沒有這雜訊
其實我覺得你可能誤會了噪聲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試一下單管斜率解調的 看看頻率牽引的有沒有這雜訊
其實我覺得你可能誤會了噪聲來源 ...

我就是不明白 固有 的 沙沙 聲是從何而來~

因為我有一台 沒訊號 時並沒有 這樣子 的聲音 (很小)

所以我懷疑 電路上 是否有問題 ?

想知道來源 , 才能追查問題所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於 AGC (自動增益) , 檢波後的訊號 拉回 第一級 中放 ~

若信號大 則會 降低 ib 電壓 達到 增益 降低 ~ ...

AM 收音機中頻不是有 455 陶瓷濾波器嗎,頻率不對信號要怎麼過去?
雜訊位準太小用低感度的示波器當然就看不到,該用高感度的頻譜分析儀就看的到。
有時在晚間用頻譜分析儀監看空中的電波常常可以看到雜訊是一整片整個頻帶的,所以裡面包含了各種頻率的雜訊。
有時想在地球上找到一個沒有雜訊電波的地點比登天還難,所有才會有電波暗室這種裝置的應用空間。

不要太擔心高放電晶體本身的雜音指數,會被用在這裡的都會選用接收專用低雜音型號的或是 J-FET 型式的,如果是使用專用接收 IC 的可以去查查其資料看其 NF 值(noise figure 雜音指數)是標多少。

网友:
調幅背景雜音來源很多,PL燈具,車子火星塞點火的火花,交換式電源,馬達碳刷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 固有 的 沙沙 聲是從何而來~

因為我有一台 沒訊號 時並沒有 這樣子 的聲音 (很小)

一般普通的架構     ( 非 IC )型
把信號 門關起來。
不讓RF信號饋入變頻級...碳棒調諧天線共4條,將變頻晶體這條拔掉一條(紅或藍)色。
您就知道雜音是從何而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 收音機中頻不是有 455 陶瓷濾波器嗎,頻率不對信號要怎麼過去?
雜訊位準太小用低感度的示波器當然就 ...

其實我並不是要修理雜訊過大的問題~
只是我有一台一般架構的 超外差接收機 ~
在無任何訊號時 , 並無 沙沙 聲 ~

我在想是不是這台 電路 或是 元件 上是有問題的 ~
增益 過小 或是 ..............

因為沒有相同機台比較 ~ 電路分析能力又不足 ~

從 混波 到 一級中放 二級中放  ---> 到底 每一級的 增益 是否正常 ?
是不是因為某級某元件不良 , 造成 無訊號時 没有 固定 的沙沙聲 ~

所以想瞭解一下 這種 沙沙 聲 是怎麼生成的 ~

网友:
其實是外星人的電波

网友G:
或者用另一個想法   沙沙聲是免不掉
但是有些設計 利用有無中頻信號鎖定  代表有無電台 做出一個狀態信號 直流H/L

拿這個鎖定狀態信號  可以做一些事
1 很直觀 有無電台狀態 的指示燈 indicator  協助收訊
2 自動搜尋電台 的 監測
3 無電台時的自動靜音 對沙沙聲

也許是自動靜音故障了   沙沙聲沒被靜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 固有 的 沙沙 聲是從何而來~

因為我有一台 沒訊號 時並沒有 這樣子 的聲音 (很小)

那可能是高手設計的
除非畫出線路圖
不然不可能斷定是superhet的收音機

网友H:
為何我一直聯想到 HF BAND 的底躁

AM BAND 的通訊距離
受太陽黑子影響甚鉅

無線電通訊機有一個 QSL 旋鈕
可以選擇靜躁強度
用以過濾環境雜訊
收音機如果沒有靜躁功能的話
在無訊號時就會有其固有的 ~底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為何我一直聯想到 HF BAND 的底躁

AM BAND 的通訊距離

這麼說吧~

1. 正常接收信號 , 隱約聽見固定的雜音 ~
應該解釋 信號 混入了雜音 ~
但這是會隨著信號一起被檢波出來~

2. 無任何的 載波 訊號時 接收機 出現的 聲音 ~
也許就是你說的 ~ 底噪
所以我想知道 , 底噪 是 如何形成~
其路徑為何?
是因為 高頻 中頻放大 直接感應形成 ?
並非 由 第一項 混入 而檢波出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者用另一個想法   沙沙聲是免不掉
但是有些設計 利用有無中頻信號鎖定  代表有無電台 做出一個狀態信號  ...

其實没有那麼複雜 ~

就是一台最基本的 超外差 電路 ~

天線  諧調  高頻&混頻  1中放 2中放 檢波  低放 喇叭
                      本振            AG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高手設計的
除非畫出線路圖
不然不可能斷定是superhet的收音機

電路 本振 低放 部分 未畫出 ~~

基本上 功能 正常 ~

靜態測試 (無訊號時)

Q1  B =0.81V   C= 7.03v    E=.166V

Q2  B= 1.063v  C=7.03V    E=0.39V

Q3  B=1.25V     C=7.03V   E=0.57V

有測 AGC 在有訊號時 ~
Q2  B= 0.6V ~ 0.9V

註: 由 天線端 起算

用 模擬 電路看起來 没有很大的差異 ~

功放部分 就是 使用 一個 音頻放大 IC LM380 ~

P.S

電路 中 Q1  B級接 5P 實際上是接到 本振電路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路 本振 低放 部分 未畫出 ~~

基本上 功能 正常 ~

Q1 是從左到有右邊第一個?
Q1 B 機可認為接地嗎
如果一管兼三用LO/MIXER/OUT的話是不是有頻率引導的效果?
偶以前參考玩過一個FM收音機, 也是你說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 是從左到有右邊第一個?
Q1 B 機可認為接地嗎
如果一管兼三用LO/MIXER/OUT的話是不是有頻率引導的效果? ...

Q1 是最左靠天線端~

Q1 B級 有一個 電容 接地 , 對高頻來說是接地的 ~

另外那個 5P 畫錯 不是接電源 , 是接 本振 訊號的 ~

(由B極混入) 跟一般的收音機 由 E極 接入有所不同

Q1 就 高放 混頻 輸出 455K (差頻) 接下一級 中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 是最左靠天線端~

Q1 B級 有一個 電容 接地 , 對高頻來說是接地的 ~

這樣看來就十分像是人家說的那種頻率牽引的效果
偶沒有100MHZ示波器, 所以當時照抄實驗, 沒辦法看LO頻率
但是人家說的, LO在共基極那一路,  MIXER 在共射極那一路
雖然還是 Fin - LO 的作用, 不過特殊的地方就是你說的那種現象
既然你有實際電路也可以看低頻AM, 不妨看看是不是AM頻率一半時作調諧的

网友I:
超外差接收機的設計,希望把最遠的電波,最微弱的電波訊號接收下來,接收機的靈敏度及選擇性越高越好,高放,混頻,中放,檢波,高頻多級的高增益放大,靈敏度放大到極限。

靈敏度感覺還是不夠好,為什麼不繼續放大,多加一級高頻訊號放大,電晶體很便宜,持續放大讓它接收更遠更微弱的電波,原因就是電晶體本身會產生微弱的雜訊,高增益放大會把電晶體自身的微弱雜訊放大,多加一高頻放大沙沙聲會更大,少一級中放就聽不到沙沙聲,但靈感變差。

市區AM收音機的雜訊,沒電台的頻率很多是外來雜訊,老舊的日光燈,串激式馬達電刷火花,電子設備………,用電池的AM收音機拿去鄉下(雜訊會經AC電源傳入接收機),附近沒住家及電子設備的地區,AM收音機的雜訊大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看來就十分像是人家說的那種頻率牽引的效果
偶沒有100MHZ示波器, 所以當時照抄實驗, 沒辦法看LO頻率

頻率牽引的效果 ?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

我用示波器測量 接收到 訊號時各放大級 C 級的 電壓 ~(455K) 振幅 ~

Q1 (C) = 4.10 VPP
Q2 (C) = 2.16 VPP
Q3 (C) = 6.36 VPP

檢波前 黑周 次級 1.07 VPP

我想 Q2 有 AGC 作用 所以 輸出反而小於 前一級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外差接收機的設計,希望把最遠的電波,最微弱的電波訊號接收下來,接收機的靈敏度及選擇性越高越好,高放 ...

所以 這 沙沙 是來自於 晶體 本身 而不是從接收端進入~

這是我想要知道的~

我個人也是這麼認為 , 如果是接收混入 , 必定會產生差頻 (中頻) ~

就因為我這台 没有 沙沙 聲 , 我才感覺是否靈敏度不好 ~ (相同的放大級數)

但電路上我看不出 會是哪有問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頻率牽引的效果 ?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

請問 Q2 怎樣看到 AG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Q2 怎樣看到 AGC ?

那個回授到 Q2 B 極 , 直接測量直流電壓~

你就可以發現當信號強時 , 電壓就 弱 增益就下降 ~

相反 信號 弱 電壓就會昇高 ~

IN 60 為負半波整流 ~ (取出包絡線)

出來後為低頻音頻訊號 ~

一部分拉到B極 有接上一顆 10u 的電容 , 會把音頻訊號接地 ~

剩下就是直流成分 ~

因為是負電位 , 所以信號越大電位越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回授到 Q2 B 極 , 直接測量直流電壓~

你就可以發現當信號強時 , 電壓就 弱 增益就下降 ~

Q2 B 的68K偏壓旁邊的10K切斷還有效果嗎

网友I:
收音機故障,自己內部產生沙沙雜音,還是收音機原本性能差,抗雜訊能力弱,或是居住的環境有脈沖雜訊干擾(一般市區雜訊干擾很強,性能不高的AM收音機雜音多是正常),AM收音機有雜訊的原因多,沒實際的實驗只能瞎猜判斷。

AM接收機性能好壞差很多,455KC陶瓷濾波器,高Q值天線諧振及高Q值455KC中頻,高品值的諧振,只允許諧振頻率通過,排除雜訊干擾的能力強,同樣環境接收同樣的電台,有些AM接收機沒雜音,有些雜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 B 的68K偏壓旁邊的10K切斷還有效果嗎

有想過這個方法~
但零件在中間要拆簡單~
裝回可要花一些功夫~
依照量測電壓來看是有效的~
而且目前也没什麼時間搞這個~
所以先問一下各位的看法~
待有時間才能繼續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音機故障,自己內部產生沙沙雜音,還是收音機原本性能差,抗雜訊能力弱,或是居住的環境有脈沖雜訊干擾( ...

應該這麼說吧~ (接收機天線最短之下)
我只是針對 接收機 在無任何訊號 (載波下) ~ (收音機是可以正常接收訊號的)
所產生的 沙沙 聲 ~
因為我發現很多一般收音機, 在無接收到任何訊號下~
沙沙 聲的表現都是大聲的~

网友I:
用沒訊號頻道的雜音,來評估接收機的接收雜音好壞,想法也是不正確,因為接收機有自動增益控制AGC,高靈敏度接收機的設計,沒訊號時它的AGC會讓接收機的增益更大幅增加,增益增加越大可接收微弱訊號,但沒訊號接收機增益極高,會把電晶體本身的雜音給放大(高放級或混波級的電晶體微小雜音),收到訊號時AGC才讓接收機放大增益下降,電晶體的背景雜音自然消失,我的意思是接收機無訊號的雜音,跟平常收到訊號時的雜訊比沒直接關係,所以一般高靈敏度接收機會有沒訊號時的靜音控制設計,因為它們無訊號沙沙雜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沒訊號頻道的雜音,來評估接收機的雜音好壞,想法也是不正確,因為接收機有自動增益控制AGC,高靈敏度接 ...

你說的正是問題點~
AGC 在無任可的訊號下 , 增益最大 ~
理論上 雜音 也會被放大  ~

正因為如此 ~ 在無任何訊號下
這台 接收機 幾乎聽不到雜音 ~  (無任何去噪電路時)

這才是我 懷疑 電路是否有其他問題~

P.S
我不是要去 雜音 哦~
應該說 我想知道 雜音 即使不是接收端來的~
而是由本身 晶體 產生 也會被放大 ~
那麼在無訊號下其 雜音 會最大 ~

网友:
要減少接收到雜音也有許多的作法,最簡單的就是降低增益,許多便宜好攜帶的口袋 AM 收音機,只接收城市內的強電場節目。

再來就是限制中頻的頻寬,頻寬變窄了收到的雜音帶也變少了,但音質就會變差一點(許多老耳朵也聽不出來)
還可以再限制解調後的音頻頻寬,例如減少高音的成分能有效的減少空間雜音被聽到,實際電路也就是音頻輸出加一顆小電容器對地就能旁路掉許多高頻雜音。

楼主:
其實標題會說 有關超外差收音機的問題 ~

正確來說 應該是 超外差 架構 的接收機 ~

因為事實上 超外差 收音機 的架構是一樣的 ~

1. 我想 釐清 在沒有 訊號 之下 收音機 (接收機) 的 雜音 由來 ~

因為我想判斷如果 雜音 是本身 晶體 產生 , 是不是一樣會被多級放大 ~~

如果會的話 ~ 理論上在没收到任何訊號時 (無 靜噪電路時)  雜音 應該是最大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標題會說 有關超外差收音機的問題 ~

正確來說 應該是 超外差 架構 的接收機 ~

>>... 理論上在没收到任何訊號時 (無 靜噪電路時)  雜音 應該是最大 !!

你說對了, 是"理論上"...
雖然你有括號 無靜噪電路時...
但你的電路(也沒拍),怎知是 有無 靜噪電路...

註: 也許你認為你知,但大家都沒看到...
如果 無靜噪電路時,又聽不到雜音...
照理論就是有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情形下
拍照討論是不是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理論上在没收到任何訊號時 (無 靜噪電路時)  雜音 應該是最大 !!

你說對了, 是"理論上"...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990&pid=907267
我不想浪費太多的論壇空間~
所以 電路圖 就只發一次~
相關測量也有詳細說明 ~
電路的量測的數據 ~

36# ,  41#  ~

网友I:
這台收音機高頻電晶體的射極電阻是1K,所以Q1射極電流=0.166mA ,Q2射極電流=0.39mA,Q3射極電流=0.57mA ,這台接收機的工作電流比一般電晶體收音機低,可以降低電源的1K降壓電阻值提高電流提升靈敏度,應該不會比較好,因為是製作廠商刻意把它降低,比較穩定中頻不會產生寄生振盪,無訊號時雜訊比較低。

一台收音機的靈敏度及選擇性是要同步提高,只提高接收的靈敏度,接收機的選擇性沒相對提高 (選擇性,排除非接收頻率及雜波干擾的能力),反而感覺雜音干擾會更多。超外差接收機的線路一樣,高品值的中周變壓器及天線線圈跟劣質的中周變壓器,它們的性能會差很多,好的中周變壓器(鐵粉芯線圈Q值高)接收機的選擇性才會好,提升接收的靈敏度才有意義,不然只會覺得雜訊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台收音機高頻電晶體的射極電阻是1K,所以Q1射極電流=0.166mA ,Q2射極電流=0.39mA,Q3射極電流=0.57mA , ...

其實之前我有想過電源串一顆 1K 的電阻 , 如此 後端之總電流 就剩 12mA ~

會不會太低了 , 但如果降低了這阻值 , 本地振盪電流也會提高 , 勢必會造成干擾 ~

必需同時更改 本地振盪 的阻值 ~

我瞭解你說的 就 是 S/N 比 , 這是另一層面的問題~

因為 目前 的 接收機  無訊號時  雜訊 表現看起來是異常的 ~~

或許 中周變壓器 及 高頻線圈 Q 質 不理想 ~

這没有相當儀器 , 也無從檢測~

网友J:
中週電容換一換也許就有你想要的答案了吧

因為太久我都忘記我有在生產線上生產過收音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週電容換一換也許就有你想要的答案了吧

因為太久我都忘記我有在生產線上生產過收音機

你說的我知道~

那是會 造成 中頻 偏頻~

我有用 示波器測過 , 那些 中周 的頻率 ~   (36# , 41#)

可以 正確 在 455K ~ 458 K 這算很正常 ~

主要是沒有訊號時 , 也就是沒有中頻產生 ~

其 雜訊 應該最大 ~

這台的狀況是没訊號時 幾乎聽不到 雜訊 ~

似乎不是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