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AMSUNG微波爐 MW610WA 過電 不加熱

楼主(2020-01-10):
請問SAMSUNG微波爐過電不加熱 . 請教各位前輩接下來還要如何查修.謝謝

型號MW610WA

電路

高壓保險絲正常
變壓器一次測有110輸入 . 二次側關機時對高壓電容放電測試有火花

量測如下
高壓二極體

電容

磁控管插頭

磁控管

网友:
有電路板?

网友A:
端子氧化嚴重

請將所有端子除鏽試看看

网友B:
你量磁控管的絕緣電阻檔位不對請再重新量ㄧ次

楼主:
抱歉,想說量變壓器一次側有110輸入就與其他無關就沒拍照了,晚點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氧化嚴重

請將所有端子除鏽試看看

有發現端子氧化,有拉拔數次過但是都無效,不過還是會先照大大的建議,在認真刮除氧化物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磁控管的絕緣電阻檔位不對請再重新量ㄧ次

大大請問是要打那一檔?

网友:
量磁控輸入的二端對外殼的絕緣電阻要用最高阻抗檔位

网友:
請搜尋磁控管量法,
這故障機率比較大.

网友:
之前修過自家的微波爐,當時找了不少的資料,當所有元件量測都正常,即使量測磁控管也正常建議用代換法換掉,或許就可以了。因為這一個有時壞了是量不出來的(磁控管故障率都是比較大的)。

网友:
磁控管+1

楼主:
電路板就只有這一小片,上面沒有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磁控管的絕緣電阻檔位不對請再重新量ㄧ次

這樣對嗎?

网友B:
如果你量磁控管絕緣電阻也無窮大,因為變壓器的半波整流充電迴路是正常充電,在你聽電的瞬間是有將器電容短路的放電聲說明二次迴路是正常,那磁控管就要用替換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量磁控管絕緣電阻也無窮大,因為變壓器的半波整流充電迴路是正常充電,在你聽電的瞬間是有將器電容短 ...

感謝指導 . 端子接點也重新再磨過(端子外觀沒有去用) . 我想也只能用替換法來試試看了

网友C:
溫度保險絲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保險絲檢查一下

感謝建議,有檢查過是正常的……

楼主:
今天問了朋友一下.因住的地方濕氣重 . 要用時不加熱 . 發現久沒用風扇卡死 . 自己有修過風扇

我想應該是磁控管散熱不良掛掉沒錯.....

由於找不到磁控管所以棄修結案 . 感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