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G GH-595 熱水器不點火

楼主(2020-01-10):
檢測微動開關正常,通水後有啟動強制排氣
就是不點火
電路板又全部灌膠
該從何查起.....

网友A:
電池沒電?
電池盒生鏽沒出電?
沒瓦斯出來?
拿賴打點火有點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沒電?
電池盒生鏽沒出電?
沒瓦斯出來?

AC110V IN
通水後強排風機有動作
用點火槍可以點著
沒有搭搭搭聲音

网友:
繼電器稍微輕敲看看,
保險絲檢查,

网友:
查點火位置,看是否氧化增加阻抗,或者髒汙導致短路。

网友:
漏電 ?...用手摸著這導線電極也是不跳火,拔掉吹乾,烤乾,試試看 。

网友:
我家的瓦斯吃電池的~
之前點火也都不正常 ~

1.你先把點火頭靠近 是否就有火花產生~
如果都沒有 那你該檢查電路系統 ~

確定接近時有火花 , 要徹底清除 氧化物 , 包括 點火頭  (氧化物去除)
連接線端 可能有氧化 銅綠 , 可以用電子清潔劑噴一噴 ~ (連接線部分哦)
其他會有受熱的地方不要用~

网友:
1.連接線接頭氧化,可能接頭,可能Pin
2.控制器年限到了,須更換.

网友:
灌膠的點火ic組壞了,須換一個,無法破壞維修 !

网友:
輸入的偵測接點將其開路變短路或短路變開路測試就能這樣

楼主:
感謝各位協助,結果電極除鏽後回復正常

网友:
謝謝經驗分享,下次遇到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