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32R-DC2電源24V壓降問題

楼主(2020-01-10):
待機有12V,24V+,開機12V背光亮掉到21.1V正常嗎?12v正常24v壓降有點多,可以看覺得怪怪的
請前輩高手指導一下,謝謝
電容量測(換了一顆470u/25v)
一次側100u/450v:91u,24v(100u/50v*3):100u+,12v(470u/25v*3):470u+,背光(47u/100v*2):43u
32R-DC2

ransoR32-DC2

ransoR32-DC2

三合一電源24V

三合一電源24V

三合一電源24V

補充內容 (2020-1-10 08:24 PM):
修改一下
待機有12V,24V+,開機24V背光亮掉到21.1V正常嗎?

楼主:
修改一下
待機有12V,24V+,開機24V背光亮掉到21.1V正常嗎?12v正常24v壓降有點多,可以看覺得怪怪的
請前輩高手指導一下,謝謝

楼主:
補一張圖各電源位置

ransoR32DC2

ransoR32DC2

网友:
故障狀況是?

网友A:
燈條電壓會隨有負載而改變 所以是正常啦

楼主:
之前是背光不亮燈條21燈串聯壞了一燈直接跳接成20燈串聯
背光點亮了但是發現24V壓降有點大懷疑不正常

謝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電壓會隨有負載而改變 所以是正常啦

想說燈條負載也不是很大怎麼電壓掉這麼多
或許原來就是這樣是電源設計不是很夠(電源晶片LNK6777K 47W)
有些機種不會掉這麼多
謝謝回復!

网友B:
如果你想讓24V少降一些那就補上那顆你短路的LED
注意一點是燈條供電方式是恆流就沒用 只有是串電阻的限流式供電才有降低負載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讓24V少降一些那就補上那顆你短路的LED
注意一點是燈條供電方式是恆流就沒用 只有是串電阻的限流式 ...

謝謝!供電方式是恆流源mp3398a
開機燈條電壓約60v310ma有自動調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