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重低音沒聲音了!

楼主(2020-01-10):
各位前輩好,小弟汽車重低音沒聲音了!
檢測後電源致電容前都有12V,但經過電容後,電容和擴大機量測只剩下6V
電容顯示LO.....

主動式重低音拔掉單獨用變壓器12V測試是正常的!
排除重低音故障,電容有可能壞掉嗎?
因為看它顯示著LO.....

補充內容 (2020-1-18 04:40 PM):
2020.01.18 結案
搞了老半天原來是負極有問題!

网友A:
汽車音響的法拉電容 ... 會顯示「 LO 」 。

1. 內建電壓表旁邊 若是 繼電器(RELAY) 通常是繼電器接點 故障

2. 搭鐵線端子...檢查接點清潔  ,  *正規接法: 電池正負兩線都要拉過來 不使用搭鐵

3. 電源致電容前都有12V,但經過電容後,  ..... 這幾段 所有接線端子 檢查接點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車音響的法拉電容 ... 會顯示「 LO 」 。

回前輩
1.這個沒確認,抽空檢測看看
2.3 接觸點都有檢查,只是沒從電瓶負極拉過來!這也可以試試

网友:
多拍些照片...

楼主:
補上照片

本想拆開壓克力蓋,但那六腳樁頭似乎有點緊.....不知是否用力些就可拆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照片

本想拆開壓克力蓋,但那六腳樁頭似乎有點緊.....不知是否用力些就可拆卸? ...

內六角(鎖端子)要先拿起來
外六角才能拿起來...

不要接電容,就知道重低音有沒有問題...

多拍一些 車上的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六角(鎖端子)要先拿起來
外六角才能拿起來...

回前輩

車上配置

電容基板元件目測沒有繼電器或燒壞元件

网友B:
>> ...汽車重低音沒聲音了!

你應該先
1. 把電容拔掉
  你已經拔掉電容
2. 測試低音有沒有問題
2a: 有問題 (跟電容無關--跟其他有關)
2b: 沒問題(可能跟電容或線路有關)...

看不懂,你在做什麼--到底想要檢查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汽車重低音沒聲音了!

你應該先

因為電容顯示lo⋯⋯,一樓大大回覆有可能繼電器接點問題,所以我拆了電容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電容顯示lo⋯⋯,一樓大大回覆有可能繼電器接點問題,所以我拆了電容板子! ...

請你仔細慢慢回想問題....

1. 你說只剩6V
  只剩6V應該是用電表量的...
  只有6V那(大)電容上的電壓顥示lo不就是正常嗎?
  註: 正常的12V,最少也要有10V以上吧

2. 只有6V
  有些地方12V,有些只有6V
  問題應該很明顯才對---應該很好找...
  我猜八成是線路問題(接觸不良)
  註: 你照片中,有保險絲,但線路圖沒畫, 照片上也沒接上...

网友C:
12V 電池線要先接電容, 然後再接超低音, 否則濾波效果不好.
保險絲最好接在距離電瓶越近越好, 以免 12V 線破皮短路火燒車.
我看法和樓上相同, 應該是線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你仔細慢慢回想問題....

1. 你說只剩6V

回大大
1.用電錶量沒錯,因為低於13V所以電容不啟動!
2.因為拆掉電容所以保險絲盒部分沒接!

您這麼一說線路問題暫大多數!
因為電瓶到保險絲盒都有12v,保險絲盒出來之後就剩6v
倒是沒量測保險絲盒出來的電源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 電池線要先接電容, 然後再接超低音, 否則濾波效果不好.
保險絲最好接在距離電瓶越近越好, 以免 12V 線 ...

您這麼一說線路問題暫大多數!
因為電瓶到保險絲盒都有12v,保險絲盒出來之後就剩6v
倒是沒量測保險絲盒出來的電源線

那邊做保險絲盒是原先有兩台擴大機,所以才在那邊增設!
電瓶端也有保險絲

楼主:
2020.01.18 結案
搞了老半天原來是負極有問題!
感謝各位前輩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