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18V電動起子 換鋰電池

楼主(2020-01-11):
電壓只有1.1V

將底部4顆螺絲拆掉

14顆1.5v充電電池

換成18650 2900ma 5串2並

將電池用熱熔膠固定再將電池點焊
因空間太小只能硬塞(本想加裝鋰電池保護板,沒有空間只能放棄)

將分壓線和電源線焊上蓋上上蓋完工

我是用航模充電器分壓充電

因太晚了,明天還要上班,所以還沒充飽就將充電器拆了,應該能充到21.2V

借用gsm7的相片

网友A:
電池最好先用耐熱膠帶絕緣,較妥當,我是這樣做,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最好先用耐熱膠帶絕緣,較妥當,我是這樣做,給你參考。

謝謝康品穎大的提醒

圖1 紅色箭頭那電池的接觸面有用絕緣墊片絕緣

絕緣墊片上面有用熱熔膠固定電池看不是很清楚

网友:
家裡有一隻一摸一樣的,正想改裝。謝謝分享。我是想再加入保護板。只是不知道這款電鑽的最大工作電流是多少?

网友:
這如果會拿來當電鑽用,
應該要用動力型鋰電,
不然扭力出不來,  電池也會提早掛點

网友:
厲害,厲害,非常實用
謝謝分享

网友:
鋰電改裝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B:
請問大大
未來鋰電池真的壞到不能換了
有沒有可能將''充電式"改成"插電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未來鋰電池真的壞到不能換了
有沒有可能將''充電式"改成"插電式"?

不管是哪種''充電式"都能改成"插電式"的.......

''充電式"改成"插電式"是最最簡單的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未來鋰電池真的壞到不能換了
有沒有可能將''充電式"改成"插電式"?

>> ...有沒有可能將''充電式"改成"插電式"?

在還沒有"充電式"的年代 都是(有線)"插電式"...
所以(有線)"插電式",一直都在...

原來的"充電式",在電池壞了....
只要加上夠力(電流夠大),電壓對的供應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未來鋰電池真的壞到不能換了
有沒有可能將''充電式"改成"插電式"?

一開始有想過改成插電式,但因變壓器安培數太小,動力不足,才改用動力型鋰電池.

网友:
了解
謝謝諸位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