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GA-EX58-Extreme2 啟動掉電故障

楼主(2020-01-11):
這片板子是站友給的.就是ATX的電源插槽弄壞了.....如照片.

我想,這應該可以救起來.....所以就把ATX的電源插槽重焊一個上去.

焊上去以後,一按電源鍵就掉電.有時候一秒掉,有時候,二'三秒掉.當然也還沒有跑碼.

請各位先進大大提供點位圖,想量量看ATX的電源插槽有沒有焊好(因為焊盤有損壞).謝謝....

補充內容 (2020-1-12 11:17 AM):
拔掉 8pin 12V 的CPU供電以後就不掉電了.......
CPU供電有短路的樣子....沒有料,先留著以後再修........

网友A:
滿妙的,官網1366只有放 GA-EX58-EXTREME ,沒有GA-EX58-EXTREME2

GA-X58A-UD9 的 EC 一樣

只有相近的

2.29 MB, 下載次數: 24

圖紙+位置

1.58 MB, 下載次數: 18

2.28 MB, 下載次數: 22

圖紙

GA-X58A-UD9-R1.0(位置圖).pdf

278.66 KB, 下載次數: 18

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滿妙的,官網1366只有放 GA-EX58-EXTREME ,沒有GA-EX58-EXTREME2

GA-X58A-UD9 的 EC 一樣

圖紙不一樣,要追哪裡斷線[就很恐怖]了.....

我再思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紙不一樣,要追哪裡斷線[就很恐怖]了.....

我再思考看看......

加減參考
Gigabyte GA-EX58-UD3R Rev.1.1 BoardView PDF.pdf (180.6 KB, 下載次數: 14)

Gigabyte GA-EX58-UD4 Rev.1.0 BoardView PDF.pdf (183.43 KB, 下載次數: 13)

Gigabyte-GA-EX58-UD4 Rev 1.01 Схема.pdf (2.44 MB, 下載次數: 18)

网友:
如果是缺電進保護,而不是短路保護,要不就強制送電來量哪邊缺電了

网友:
這一片相近型號應該是GA-X58A-UD7
參考多片後,UD7最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紙不一樣,要追哪裡斷線[就很恐怖]了.....

我再思考看看......

GA-X58A-UD7-R2.0 Boardview.pdf (221.47 KB, 下載次數: 11)

GA-X58A-UD7-R2.01 Boardview.pdf (221.69 KB, 下載次數: 11)

Gigabyte GA-X58A-UD7 Rev 1.0 Схема.pdf (1.69 M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拔掉 8pin 12V 的CPU供電以後就不掉電了.......

CPU供電有短路的樣子....沒有料,先留著以後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