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菱冷氣室外機DT-3215 壓縮機電源線樁頭斷裂

楼主(2020-01-12):
這是第二顆壓縮機了。
上顆原廠的也是電源線斷,師傅說只能換新壓縮機
1萬多一點。
結果2年後的今天,又斷了...
想請問:
這個情況,是腐蝕,鏽蝕,還是過熱過載造成的呢?
可以預防嗎?
斷的線,還有辦法接回去嗎?
有找到舊帖,目前有想試試壓接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41634-1-1.html
但是不了解應該用哪種端子頭(型號,材質)來壓接
另外一個問題是沒有看到過載保護器耶!?
是沒接,還是壓縮機內建?還是我沒找到...
照片沒拍到,不過從繼電器到壓縮機的這段電線
就只有電線,沒有再接其它接點

网友A: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

抱歉,謝謝w大
不過這次確實有注意格式,有依照說明的方式上傳,所以前4張是對的,但不知同樣方式為何第五張錯誤,抱歉,沒有再回去檢查一遍。字體也有刻意選小字,但不知應該選幾號,所以選了4號,還是太大。
這次回覆是選1號大小,不知對不對=>好像太小
我是使用手機編輯...
改成2號大小
看來應該是2號大小才對!
我用手機編輯時,沒有顯示字型大小號數。看來應該是自動跳7號大字了,抱歉。

网友B:
R22冷媒機器是該淘汰了換新的吧

壓縮機會燒毀不一定壓縮機問題.是系統有問題.

网友C:
接頭有銅綠與紅鐵銹,
請問工作環境是海港還是溫泉區?
有加設防塵套,防蝕帶,防蝕劑嗎?

网友D:
除非保持乾淨恆溫,要嘛絕緣隔離減少氧化。
最常見汽車電瓶端子頭,套套管,再不行才抹黃油(缺點也是優點跟機油一樣絕緣)。
就算短路這個壓縮機也是正常的。
只是處理端子頭氧化需高溫熱水清洗與刮除),(因壓縮機大電流與震動大多端子頭用點焊)與重處理.........線材會更短........縱觀以上等等,維護沒利潤,顧名思意換一顆才有利潤。

以下除非翻新或物資缺乏環境,不然不會這樣搞。
比你更慘
翻整中
翻整後
如有雷同,不代表本人立場。

网友:
最近我們公司才整修一顆冰水主機壓縮機
整個系統重做十幾萬就沒了
另外一台漏冷媒沽計整修幾十萬
小冷要賺錢很難
大冷才有利潤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2冷媒機器是該淘汰了換新的吧

壓縮機會燒毀不一定壓縮機問題.是系統有問題. ...

我也覺得該換了,只是管路跟吊隱風機都在天花板裡...大工程
所以傾向能撐就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頭有銅綠與紅鐵銹,
請問工作環境是海港還是溫泉區?
有加設防塵套,防蝕帶,防蝕劑嗎? ...

距離海邊直線距離4公里
因為是請店家來安裝的,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裝,不過拆開時候是沒看到有其它特別的保護套,除了照片上看到的樣子之外,上面有一個鐘型塑膠蓋以螺絲固定在壓縮機上,蓋子邊緣與壓縮機接觸的地方沒有上膠或橡膠條。至於防蝕劑...ㄟ...看不出來,不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保持乾淨恆溫,要嘛絕緣隔離減少氧化。
最常見汽車電瓶端子頭,套套管,再不行才抹黃油(缺點也是優點跟 ...

哇~~原來是要這樣處理啊!真是專業的手法。這樣跟正常的壓縮機接頭應該是一模一樣
那個插片是點焊上去的嗎?
可惜我沒有點焊機,有看過站上有前輩用變壓器自製過,也想來試試看,可是沒時間還沒動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謝謝w大
不過這次確實有注意格式,有依照說明的方式上傳,所以前4張是對的,但不知同樣方式為何第 ...

你後來的回文卻又每一篇都變成小字,我還要一篇一篇改過來很麻煩,請不要動字形變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原來是要這樣處理啊!真是專業的手法。這樣跟正常的壓縮機接頭應該是一模一樣
那個插片是點焊上去的 ...

點焊機在淘寶有賣" 便攜式點焊機 ",
用鉛蓄電池當主電源,
MOS板作點焊時間控制,
點焊鋼殼電池沒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距離海邊直線距離4公里
因為是請店家來安裝的,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裝,不過拆開時候是沒看到有其它特別的保 ...

室外機髒或風扇轉速變慢,環境散熱不良,造成溫升,溫度一上升電流就升高,
長期下來超過端子所能承受的高溫就會變成這樣

改善散熱環境才是根本之道

网友:
可以拍幾張室外機位置的照片來看嗎?
這種情況原則上是散熱不良造成
再加上可能有長時間運轉或室內空間負載太大

電線冷凍材料行有賣新的 上頭已經有壓接端子接在一起
壓縮機氧化的端子頭需再處理過
新的電線端子插上時不可鬆動

過載保護器壓縮機沒有內建  正常是要插在壓縮機上方 也就是你電線插的位置
可以買一顆過載保護器裝上  但要和壓縮機功率匹配

建議找專業人員施工比較安全

网友:
那三支插頭不建議用焊錫,因爲他的橡膠座是與內部冷媒要氣密,欲到焊接的高溫會影響氣密,除非你的速度夠快快快如點焊,用你那貼圖的方式是費用低,用了一陣子又壞不就是再重來壓著一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除非保持乾淨恆溫,要嘛絕緣隔離減少氧化。
最常見汽車電瓶端子頭,套套管,再不行才抹黃油(缺點也是優點跟 ...

佩服佩服,
要賺你的錢,
很難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後來的回文卻又每一篇都變成小字,我還要一篇一篇改過來很麻煩,請不要動字形變化 ...

哇~對不起~~對不起
我一直以為開啟編輯後會是大字
因為我的手機視窗上顯示的字真的超大的
所以才會去改大小
對不起~~
我會深切反省的
馬上去練習區練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佩服佩服,
要賺你的錢,
很難很難~~

姍蒂 姊
不難不難,略知一二,何種方式處理,因人而異,最終總是要消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點焊機在淘寶有賣" 便攜式點焊機 ",
用鉛蓄電池當主電源,
MOS板作點焊時間控制,

謝謝jacson99大的資訊,不過目前沒有多的大容量鉛酸電池,所以比較不考慮,而且也不知道電流強度,時間要設定多少才不會毁了導線。
(這次沒有變動字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外機髒或風扇轉速變慢,環境散熱不良,造成溫升,溫度一上升電流就升高,
長期下來超過端子所能承受的高溫 ...

謝謝tsao0427大的建議,如果接頭處理好了,一定會順便把散熱器及周遭風扇,機殼清一清。

楼主:
謝謝Vinrouge+大的資訊,想請問過載保護器是懸空嗎?還是要壓貼在壓縮機上呢?
室外機的照片
為什麼刪不掉圖片......而且原本是插入圖片,刪除卻變插附檔

网友H:
過載保護器一定要貼在壓縮機上  這樣熱能才會傳導 過熱時才會跳脫
而且要固定住  才不會因壓縮機震動而鬆脫

室外機的散熱空間良好
此外如果室外機風扇轉動快(非變頻冷氣)  那風扇就是正常的
另外還有其他故障也會讓那三條線燒掉

壓縮機上面那三個插頭似乎沒有壞  氧化部份處理乾淨
去冷凍材料行買條新的壓縮機電線插上去就可以
端子已經壓接好在電線上了

自已做壓接端子不建議  那需要特殊的壓接鉗  不是一般的壓接鉗
插上後不可鬆動
運轉時要用勾錶量運轉電流不可超過5.5A
建議你找專業人員來施工

网友:
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電線燒燬原因
而不只是換電線和裝過載保護器

過載保護器一直跳脫最後也會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過載保護器一定要貼在壓縮機上  這樣熱能才會傳導 過熱時才會跳脫
而且要固定住  才不會因壓縮機震動而鬆 ...

謝謝 Vinrouge+ 大
過載保護器是本來就沒裝(換壓縮機的時候),是忘了,還是...不得而知。
或許是因為沒有過載保護器的保護,因此過載過熱而增加氧化腐蝕的機會,也不無可能。
如果可以修復的話,一定會裝上保護器的。
也謝謝大家的教導,因為年關將近,工作上非常忙,所以修復工作暫時擱置,會儘快找時間處理,到時會再把後續結果貼上來跟大家分享。
萬一超過一個月的期限會另開帖子(同標題)
謝謝大家!

楼主:
今天有一點空檔,清了一些
這是目前的進度,後面的公共端不小心敲歪了...不敢扳回去,怕手殘把它折斷
因為沒有拆機下來清,只有這麼一個小空間鑽進去做,大約30公分多,還真是苦差事。這台是最邊邊的,空間都這樣了,真不知隔壁那2台該怎麼把自己塞進欄杆跟室外機中間......
目前就先到這邊,明天開始出差,31日才會回來,到時再去買電源線含接頭跟保護器回來試裝。

网友H:
如果不好施工可以拆上方鐵片
壓縮機上方那塊鐵片拆幾顆螺絲就可以拿起來了
請記得要把電源箱裡的冷氣電源開關關閉
以免觸電

若沒有電工基礎請不要自行維修
很危險的

有拍了保護器的安裝方式
但我的回文不到十帖  還無法上傳照片

冷氣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應該跳過載保護器的
如果跳過載保護器代表某方面出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好施工可以拆上方鐵片
壓縮機上方那塊鐵片拆幾顆螺絲就可以拿起來了
請記得要把電源箱裡的冷氣電源開 ...

謝謝提醒。
拆開之前就已經先把電源線拆掉了。
壓縮機外並沒有過載保護器的鎖點或固定架,我在想是不是本來就不需另外加裝?(就是壓縮機內含的意思)
如果硬要裝的話,大概就只有用膠粘在壓縮機外殼上這個方法了。

楼主:
昨天有去冷凍材料行買電源端子線,跑了好幾家都說沒有賣,那是冷氣商出廠時就配好的...
後來是透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才總算買到一組......
一組200元
明天再找時間試裝

楼主(2020-02-12):
昨天找時間把電源線接上去了
送電前再整個線路,接頭檢查一遍
開機......
嗯,動了
剛開始的運轉電流
半小時後,壓縮機熱了之後的運轉電流
不知道在想什麼,只量了高壓管的溫度...
室內出風口溫度(也是忘了拍,這是關機後10分鐘的照片。溫度計是從以前就一直綁在上面的。)運轉時是16.5度...
這次沒有再加裝過載保護器,因為找不到地方可以固定,除非用黏的。所以推測應該是壓縮機內建。如圖,壓縮機上有標。後續再觀察。
暫時結案,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