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VS228H液晶顯示器 畫面垂直跳動 一會兒就無畫面電源燈....

楼主(2020-01-13):
ASUS-VS228H液晶顯示器 畫面垂直會跳動 一會兒就無畫面電源燈變紅燈
請教各位先進該從何處著手維修  謝謝!!
型號 銘版
故障畫面
基板正面
基板背面
我覺得應該是這塊基板有問題
目視零件看不出來 不知道從何著手維修
應該需要量哪裡的電壓?
麻煩各位先進指導  感謝~~

网友:
我猜, 綠色主機板板上那些無防爆紋的電容全換,
咖啡色電源板上也有2顆防爆紋的電容一起換掉,

應該就修好

補充內容 (2020-1-13 07:29 PM):
google 一下,"型號 故障",
會看到這台很多故障是: 電源燈閃爍=> 關機,
有篇有提到換完全部電容,故障依舊,
最後問題點是面板上的電路板,

這不是面板亮線的那種NG,
而是電路板上零件有問題,
肯定是可以修,就看時間or要不要送去給人修

補充內容 (2020-1-13 07:48 PM):
是我的話,就是先換上述的那些電容,
這些小電容出問題,就是會造成畫面閃爍

网友:
面板NG囉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