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ology DS1815+ 直接按鈕不可開機 強制啟動POWER澤工作正常

楼主(2020-01-14):
這台NAS沒有工作很久,最近關機後發現開不了機
按按鈕完全沒有任何燈號反映
送回原廠,原廠說電源版壞了,要17000
蝦咪!!?17,000???我有沒有聽錯....到底是要修還是買新的=.=

銘牌照

打開機殼後,當然是先來查POWER
我把POWER綠黑短接,POWER小風扇開始運轉,系統面板燈也開始正常亮
但是正常按鈕啟動,則一點動機也沒有,會讓我懷疑有沒有插電
power綠黑短接,強制啟動power

此時燈號就都會亮

想說,會不會是軟的,剛好按鈕壞掉呢?
結果當然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

按鈕測試正常

過排線之後也正常

但是我不曉得按按鈕是怎麼觸發主機板啟動的
第一次修主機板,還請前輩們不吝指點指點

网友A:
先用電腦的電源先測能不能開機,YOUTUBE 上 1815 都是先用ATX電源先測試

如果能用其他電源開機,就是電源問題,如果不行就CPU問題

短接能通電,不代表電源正常: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4&t=5079762

CPU瑕疵,這台算是受影響的機型,已經過延長保固了,有一定機率

群暉可能不想明講是CPU問題,17K 應該是換整個主機板了

時鐘瑕疵:
https://technews.tw/2017/02/15/i ... at-least-18-months/

群暉受影響機型:來源
DS415+
DS1515+
DS1815+
DS2415+
RS815(RP)+
RS2416(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TUBE 很多 1815 電源問題,先用電腦的電源先測能不能開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H0ZOCyW8s ...

謝謝楊大俠
我來問原廠看看有沒有機會爭取3+1年保固
最差情況,如果把電源排線綠黑焊在一起強制它開機運作
關機就拔電源,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電腦的電源先測能不能開機,YOUTUBE 上 1815 都是先用ATX電源先測試

好神奇,單獨原廠電源測沒有問題,但是就是不能開機
用雙重電源就可以開機
(所以這算是電源有問題嗎??)

影片最後面就是維持雙電源狀態嗎?
也就是這個方法可以臨時救資料,但是基本上使用原廠電源還是會開不了機,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神奇,單獨原廠電源測沒有問題,但是就是不能開機
用雙重電源就可以開機
(所以這算是電源有問題嗎??)

短接能通電,不代表電源正常,四樓: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4&t=5079762

如果確定是原廠電源問題,就修看看吧

网友:
單獨原廠電源測沒有問題?==》 有測試過每個接腳電位嗎?應該是原廠電源供電不足了.

网友B:
C2000系列的CPU瑕疵有遇過,真的會開不了機。
得換新版本的CPU才能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能通電,不代表電源正常,四樓: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4&t=5079762

如果確 ...

使用外接電源24 pin,可開機,不過網路四個孔恆亮有點怪怪的

不過拿文章詢問原廠,原廠說有3+1年保固,算是保固內
我說為什麼之前送修,說只有3年,還要收17000?
原廠說現在維修外包,外包那邊不一定清楚3+1年
所以這部分權益等於要自己爭取,不然就要多一個磚塊了非常感謝熱心的楊大俠提供超有用資訊
非常感謝熱心的楊大俠提供超有用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000系列的CPU瑕疵有遇過,真的會開不了機。
得換新版本的CPU才能根治

慘~~DS415+ 賣過二台....希望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