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烤箱SO-1199的內部風扇要碰一下才會轉?

楼主(2020-01-14):
最近因為烤箱無法加熱,後來檢查是上下火的加熱切換開關電阻過大。
所以自行換了加熱切換開關。

不過也發現裡頭的小風扇要碰一下才會轉。
雖然我也有分解並上潤滑油,當天是一加熱就會轉。
但隔天又變成要碰一下才會轉。
不知道這可能是什麼原因?

网友:
油要加在油棉內,另外油品也要挑對,不然效果會打折…

楼主:
請問「油棉」是指哪個地方?
有推薦的油品嗎?
-------------
Google有找到吸油棉位置了〜
不過這款小風扇好像沒有吸油棉?

网友:
油擦乾淨,換針車油看看

网友:
這是避極是馬達他在烤箱旁如果你加完油後直能用一個短時間的話,再轉不起來的話、用手空轉有阻力沒辦法出現慣性空轉的話,就是油品乾燥出現黏滯現象,就換其他的油品

楼主:
我是用針車油〜
確實用手空轉時有阻力,不會慣性空轉。
下次有空再來拆解潤滑看看。
感謝建議!

网友:
圖片不能只放到上傳區  要點選貼圖插入編輯內容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感謝提醒!
不過好像我已不能修改了?
下次會記得〜

网友A:
馬達拆解時沒做記號,
可能合銅座左右跑位或螺絲沒對稱鎖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針車油〜
確實用手空轉時有阻力,不會慣性空轉。
下次有空再來拆解潤滑看看。

左右兩顆螺絲鎖的力道不平均也會造成馬達束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油棉」是指哪個地方?
有推薦的油品嗎?

溝槽內就有油棉,
請加一些機油,
軸心油垢請用衛生紙擦乾淨,
針車油不耐高溫,
很快就乾掉,
潤滑無法持續。

网友:
看油銅的框看是否失油 →還可補油
看油銅與軸是否失圓→磨損沒救了(換油銅或軸)
看油桐與軸前後是否位移→風扇推擠需墊適當墊片
最簡單其實整組很便宜算耗材。

楼主:
請問這種風扇算標準品嗎?
要用什麼名稱或型號來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拆解時沒做記號,
可能合銅座左右跑位或螺絲沒對稱鎖緊。

感謝建議!
再找時間拆解下來詳細檢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兩顆螺絲鎖的力道不平均也會造成馬達束心

感謝建議!
確實也有可能是左右不平衡。
再找時間拆解下來詳細檢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溝槽內就有油棉,
請加一些機油,
軸心油垢請用衛生紙擦乾淨,

感謝建議!
上次沒仔細查看,再找時間拆解下來清潔並加機油試試。

网友:
這種馬達在上鎖螺絲的時候,不要一次鎖緊.
先鎖螺絲稍微固定,然後起子柄輕敲馬達四周,
這樣能讓軸心向中心逼近.用手轉軸心覺得順了.
再一次把螺絲全鎖緊.....

网友:
這種馬達如果有異音怎麼辦?

我家浴室排風扇就是這種馬達,它運轉很順但會有噪音....
將風扇總成取下,原本朝下面的朝上聲音就消失

网友:
他的鼠龍式轉子與銅軸套間有一個吸油紅色的墊片已磨損或不見了,造成間隙過大產生運轉轉心前後偏移

楼主:
今天再拆下風扇處理。
發現還真的是有油棉,上油後鎖上螺絲還是不順。
後來把固定螺絲稍微放鬆一點,然後就可以正常運轉了!!
看來是螺絲鎖太緊了〜

另外請問一下,潤滑這種跟食物有關的家電時,大家會用什麼潤滑油?
有特別的食用級潤滑油嗎?
一般的機油會不會揮發出來而影響健康?

网友:
絕對沒問題,
一點滴機油,就算吃下去,比外面車子油煙廢氣好1百兆倍

网友:
我都使用中油鋰基黃油,耐高溫不乾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