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B75MA-P45 按下電源開關不啟動

楼主(2020-01-14):
這片主板是站友送的.....今天拿到就來查一查.....

目前測量的狀況如下:
1.32KHz晶振有起振.
2.CR2032有電.
3.PS_ON針腳有5V.
4.PWRBTN# 有電壓3.3V 短接PS_ON針腳不會接低到0V
5..RSMRST# 3.3V

IO晶片是 Fintek F71868AD(找不到,故以F71869AD來參考)

這樣是不是有斷線???還是有其他什麼問題呢???

請各位指教.....謝謝.

晶振有起振

量電池
有3.2V

補充內容 (2020-1-15 11:38 AM):
1.進度更正: PS_ON短接後,IO的80腳有拉低到 0V.

网友:
剛剛找到的!參考

MSI MS-7798 REV. 1.0 (BOARDVIEW).zip

626.09 KB, 下載次數: 35

MSI MS-7798 REV. 1.0.rar

718.92 KB, 下載次數: 34

网友A:
林克~~~~~~~~~~~~~~~~

你居然有這台迷你示波器...裝傻

BIOS 刷過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林克~~~~~~~~~~~~~~~~

你居然有這台迷你示波器...裝傻

我是看到你之前講,又價格便宜才去買的......

到現在到手也不過2~3天.....

我要自己改成用鋰電....所以我沒有買現成的外殼.

有趣的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林克~~~~~~~~~~~~~~~~

你居然有這台迷你示波器...裝傻

你是說主板的BIOS????

短接開關一點反應也沒有,也就是POWER沒有啟動....就還沒有去動BIOS了.....

有人提供點位圖....我去追一下PS_ON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林克~~~~~~~~~~~~~~~~

你居然有這台迷你示波器...裝傻

這台也不錯.....

https://shopee.tw/sis-JYE-Tech-D ... 30405393.3505386566

网友A:
待機也會讀BIOS的ME模塊啊,有些機子沒焊BIOS,PWR ON 也會沒反應

我猜 BIOS 空焊

因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也會讀BIOS的ME模塊啊,有些機子沒焊BIOS,PWR ON 也會沒反應

我猜 BIOS 空焊 ...

我用力壓BIOS並開機......換過幾種壓法,都沒有啟動的跡象......

我燒燒BIOS再上來回報.

(這種SMD的BIOS我是第一次遇到......我看看怎麼燒.....先不拆燒燒看....這我沒做過,要研究研究....)

(又或許可以用這個小示波器看看有沒有波型到BIOS這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力壓BIOS並開機......換過幾種壓法,都沒有啟動的跡象......

我燒燒BIOS再上來回報.

底部是 GND....旁邊的 JSPI 其實可以用來燒錄,研究一下

网友A:
有 DSO150,用來量量電壓,南橋的晶振好像也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DSO150,用來量量電壓,南橋的晶振好像也夠用

都是一樣的東西.....

DSO150只是有:
新版增加了數據輸出的新特性:數據可以CSV的格式輸出並上傳至PC,這是舊板沒有的性能。

DSO 138, DSO 138 mini, DSO 150 都是一樣的東西.不管哪一家做的,都是用開源的東西.

就你喜歡哪一台就買哪一台就行了.

幾百元的玩具,也算實用.....沒什麼好多想的......我覺得算有趣'好玩,彩色LCD看起來也算精緻.

如果有需要準確的判讀數據的情況時,再用正式的示波器就行了.這台在小場面撐撐也還是可以的.

楼主:
目前進度:
PS_ON 短接按下後, IO晶片的 80腳 有接低到 0V

之前應該是量錯.....在參考點位圖之後,查線查到沒有斷線.
等燒過BIOS再看看下一步要怎麼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一樣的東西.....

DSO150只是有:

沒有要買啊,大台都不會用了,買來也浪費

网友B:
哈~~好像很有意思~~這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好像很有意思~~這示波器

就便宜又有趣的實用小玩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便宜又有趣的實用小玩具......

真的可以看到時脈產生器出現的時脈波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可以看到時脈產生器出現的時脈波形嗎??

要看哪裡的波形....南橋晶振或其他晶振應該都可以.

但主機板匯流排的就不行....那個好像有100MHz....

這台小示波器宣稱有200KHz,但看別人的測量視頻,好像在100KHz仍能保持到還能參考.

看電容的一般波雜訊,應當也還有足夠的參考價值.

反正就小玩具,知道哪邊能用,哪邊不能用就行了.我覺得還能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看哪裡的波形....南橋晶振或其他晶振應該都可以.

但主機板匯流排的就不行....那個好像有100MHz....

那我會想買ㄟ~~~~~打怪物不行修小東西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會想買ㄟ~~~~~打怪物不行修小東西可以了

除了一般波形上的使用......我也想拿來當簡易電表....

這個我要改成鋰電池,方便放在手邊使用.

正式的電表或示波器都太大或著太重....這個小小的也輕,不怕壓到東西.......

反正自己知道想怎麼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會想買ㄟ~~~~~打怪物不行修小東西可以了

要是我的話,我比較想買 DSO 138 mini.......更小更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我的話,我比較想買 DSO 138 mini.......更小更輕.

也是幾百塊嗎?.....

看電容濾波效果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幾百塊嗎?.....

看電容濾波效果也好啊~~

看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幾百塊嗎?.....

看電容濾波效果也好啊~~

更正6#

這台不好.......這台不能用正式的示波器探棒......

買能接正式的示波器探棒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6#

這台不好.......這台不能用正式的示波器探棒......

用示波器就不必瞎子摸象直接看出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就不必瞎子摸象直接看出結果...

DSO138 mini 這台我也有看到可以接正式示波器探棒的插頭.
但是網拍上沒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買 DSO 138 就可以了....因為這台可以接正式示波器探棒.

這很重要...因為正式示波器探棒有X10......對這種小示波器這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幾百塊嗎?.....

看電容濾波效果也好啊~~

我今天也是在想這台拿來看電容綠波效果應該適用.

另外那個MOS的G極開關動作波形就不知道能不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在想這台拿來看電容綠波效果應該適用.

另外那個MOS的G極開關動作波形就不知道能不能量 ...

超過100MHZ大概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O138 mini 這台我也有看到可以接正式示波器探棒的插頭.
但是網拍上沒看到.

碳棒關鍵在哪?

楼主:
示波器探棒有X1跟X10....

假如這個小示波器在X1最大可以量到50V之內的訊號.....

那切到X10就可以量到500V了.....

X10的訊號其實是除10進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棒有X1跟X10....

假如這個小示波器在X1最大可以量到50V之內的訊號.....

這樣啊~~~~因為示波器不熟所以......持續了解中

楼主:
目前這片板子的進度是要燒BIOS.

但是這個 JSPI1 的接口是小一號的針腳......目前在想這個要怎麼處理.

(我所在的這邊不好買........又不想用焊的.......想辦法之中.....)

楼主:
BIOS 己經嘗試燒錄......我把線從下面焊上來燒.

可以從BIOS中讀取出資料,但與BIOS比對都會回報出錯.

可以洗掉,也可以燒入,但比對就是出錯....

或許是BIOS晶片損壞吧!我的經驗不多,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損壞.

我沒有這個料,目前只能擱置,以後有機會再更換BIOS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