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兩顆PTC是多少歐姆的?

楼主(2020-01-14):
初次發文請見諒
小弟是文組出身,所以基本電學都不會,連三用電錶也不會用
但手癢想修家裡的冰箱與除濕機
根據網上爬文,確定是PTC壞了
但不知要買多少歐姆的來換
附近沒有冷凍工程行,所以沒得買,只能網拍購買
先謝過了
======
J531 Q33E 100M200 K8 JAHWA單腳

8EA14C1 06F6AB三腳

网友A:
網購 都是幾P(腳)...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6953873903#info

注意安全...

網路上常見 心碎 , 所以 搖一搖 有心碎的聲音 0:42
這位直接 換芯  好厲害   ... 叔叔有戀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7k8zKOxj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購 都是幾P(腳)...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6953873903#info

謝謝回覆
我後來翻箱倒櫃之後(發揮研究生精神)
找到Jahwa這家公司
(權限不足無法鏈結)
應該是12歐母的(猜測,因為裡面有100字樣做對應)
另一顆是Klixon的
應該也是12歐姆
同樣是用猜的
差別只是腳位多寡

楼主:
更正:上面JAHWA是三腳,下方是KILXON單腳

网友:
不要管幾歐姆的
單腳的 能買 兩腳通的來換 插線腳會要插對
三腳的 有分別 三腳全通 對角通 反對角通 三種形式 不要買錯  如果會改買三腳全通的都能改 插線腳位要插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