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異音方向查修] 國際牌洗衣機 NA-168VB 脫水行程異音

楼主(2020-01-14):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一問題請教,
家中國際牌洗衣機 NA-168VB 脫水行程異音, 然而這異音會發生在 ‘洗衣循環中的脫水行程’ 及 ‘循環最終的脫水行程’.
這異音不是衣服擺放不均或內桶震動太大的撞擊聲, 而且並非每次脫水行程都有此異音.

若要描述此異音, 有點類似”剎車聲音”,但又沒剎車聲音尖銳.

想請問各位前輩, 此異音問題 朝向那個方面查修.  若請廠商維修,費用大約落在多少?
若要自行維修 需先購買什麼零件及準備什麼工具

感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20-1-15 10:00 PM):
與上述所說的異音有些許出入,
仔細觀察, 應是在脫水行程結束 內桶在滑行的時候.
假設 內桶滑行30秒, 有時會在其中20秒, 有時又會第10秒開始到停止.

网友A:
猜測衣服太重了
傳動皮帶打滑了

換條傳動皮帶

網路有教學影片.
自行goog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測衣服太重了
傳動皮帶打滑了

傳動皮帶+1

网友:
如果是皮帶,洗衣機的都是特規,一般是買不到相同的,只能買稍大,但是較厚的。彌補過大。

网友:
摩擦聲音   軸心

楼主:
謝謝前輩的快速回復.
今晚又出現聲音 , 而且與上述所說在脫水行程的異音有些許出入,
又仔細觀察, 應該是在脫水行程結束時 內桶還在滑行的時候.

假設 內桶滑行時間30秒, 有時會在其中20秒, 有時又會第10秒開始到停止.

這樣會是什麼方向呢??

感謝大家

网友:
那個不是脫水完成的剎車聲音嗎.如果沒剎車.要轉很久的.還有脫水中.把蓋子打開.他也是會剎車的.這是安全保護.你可以試試看.脫水中把蓋子打開.看看是不是那個聲音.還有用久了.剎車沒那麼好.也跟你洗衣量有差.導致剎車完成打滑時間有差.沒妨礙使用.就丟著吧.我家用了10幾年的.這聲音都沒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