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直流電壓表故障不顯示

楼主(2020-01-15):
這個簡易式直流電壓表是網路上買來的,
我通常都是接在維修桌旁的12v汽車電瓶上,
這樣電瓶接工具使用時,才不會過放到沒電。

結果前幾天小孩子童車上的 np4-6 電池沒電了,
去電子街買了一個np4-6的電池充電器想要來充電池,

結果接好了開始充電後,就一直逼逼叫,螢幕上只顯示888,
趕緊斷電拔下後,再接到12v電瓶上以後,就完全沒反應,不叫也不亮了。

請問可以提示一下,該從哪裡著手維修?

直流電壓表 高低壓上下限警告 電池電壓檢測 DC4.5~40V

正面

正面

這是背面的電路板

背面

背面

一些看不清楚的零件我標上零件上刻的型號

零件

零件

网友:
三用電表拿起來, 撥到DC電壓檔
請從電源量起
電源VCC GND 以及 U1 ME6203A33  vin vout vss , 量完再說吧...
http://www.microne.com.cn/ProductDetail.aspx?id=29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 ... 203A50PG_C94056.pdf

网友:
U1 電晶體有燒?

楼主:
我接 12v 電瓶後,
量測 u1 的 vss 和  vin 是 11.87v
vss 和  vout 是 1.88v
vin 和 vout 是 -10.03v
另外,我手摸到旁邊電容時,發現電容有點發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 12v 電瓶後,
量測 u1 的 vss 和  vin 是 11.87v
vss 和  vout 是 1.88v

在2# 連結的規格   U1  ME6203A33 是 LDO  vout 3.3V 穩壓IC  100mA
VSS  在此電路板應用上 是接在 GND  電池的負極  ,
也就是說將VSS 視為GND

VIN 有11.8  V
但是VOUT 1.88V  ,  這不對!!
正確需要成為3.3V   這是問題

一般兩個情況  1-穩壓IC他本身不行了    2.負載超規吃垮了穩壓IC

通常是 穩壓IC 故障率較高 ; 不過既然電容有點發熱, 那就先移除試試。
或是摸摸看 有無其他元件異常發熱, 例如SMD 電容 ( 發熱表示吃重負載 )。

再來考慮 穩壓IC  , 若是都不行 也別修了 76E003 裡有客製程式沒得換 。

附上 ME6203A33  LDO 3.3V 代用品 RT9166A 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 ... 166A/DS9166A-24.pdf
愛心惜福小舖
RT9166A-33GXL 3.3V LDO SOT-89 (L-Type)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40137510047

接腳比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2# 連結的規格   U1  ME6203A33 是 LDO  vout 3.3V 穩壓IC  100mA
VSS  在此電路板應用上 是接在 GND  ...

一直以來都以為 OUT -- GND -- IN  沒想到也有 L TYPE ,這一換錯就會死的很慘!! 感謝提供寶貴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