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K電視 KD-55X8500D 橘燈以及綠燈交互閃爍 無背光但主板....

楼主(2020-01-16):
Sony型號:KD-55X8500D 有拔除過T-con後,指示燈橘燈以及綠燈交互閃爍
有用遙控器按上下鍵,喇叭有傳出聲音,代表主板其實已經開機但背光一直無法啟動疑似被程式鎖住
有拔除過電源一段時間開機後還是一樣,不知道各位前輩有沒有解決的方法?感謝
型號:KD-55X8500D
綠燈橘燈交互閃爍數分鐘

主板
邏輯版

网友:
重新刷程序

网友:
sony的機型比較龜毛,一定要用同機型同面板的卡片,因為主板和tcon上的程序是相對應的,假設有一台機型是 55x面板zzz 當開機時主板上的程序(55x面板zzz)會去判讀tcon的程序(55x面板zzz)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就會發生橘綠燈交互閃爍,所以買相同主板或tcon一定要比對型號及面板,不然就GG了

网友:
請自己找答案。
SONY問答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目前已解決會橘燈綠燈交互閃爍的問題
也就像today998大說的一樣,重新刷完程序後再開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目前已解決會橘燈綠燈交互閃爍的問題
也就像today998大說的一樣,重新刷完程序後再開機就可 ...

請教如何刷程序?原本程序的是取得?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