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融絲開關大陸用語

楼主(2020-01-16):
我發現大陸有這三種說法
空氣開關、漏電開關、斷路器
漏電開關應該跟台灣指的一樣,接浴室插頭那種
至於空氣開關和斷路器這兩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看起來都是無融絲開關啊!

网友A:
應該是英文的直譯
air breaker

大陸有些術語會這樣
還要再細查內部結構
有分電磁式跟熱動式
一般來說電磁式居多   超電流越大跳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英文的直譯
air breaker

所以看到有點暈啊!

我再想要不要等下發篇文在自動控制探討為何一樣2P 20A

價格從7RMB(人民牌)-30RMB(公牛牌),這價差到底差在哪

我還看到貴到往北的施耐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看到有點暈啊!

我再想要不要等下發篇文在自動控制探討為何一樣2P 20A

之前在中國駐點了一陣子,
那邊民用拖線板/排插/延長線,
唯一就公牛,
其他基本就偷斤減兩的多.
無融絲開關在那邊最通俗的說法叫做"閘",
跳電都講跳閘跳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中國駐點了一陣子,
那邊民用拖線板/排插/延長線,
唯一就公牛,

起源於鍘刀式開關...

网友:
想太多
真的空氣(各式氣體)開關與斷路器家用根本不會用到,變電站才會有如高鐵/鐵路//特高壓用戶才會有(幾乎大隱隱於市)。

這些都幾乎屬於特高壓,須隔離與負載接觸前會產生更大電弧做消弧,光是重量都要幾個大漢才能抬起來,操作光是平行推入拉出(滑軌)一人就很吃力,啟動/關閉都有SOP。
不然看新聞也有國際機場/商辦/百貨/工廠等......會跳好幾個鐘頭,(總有意外自動失能需手動的時候)都是現場留守技術人員不會後果(切錯更恐怖因小失大),......等會的來再處理,最終推給台電打太極.....不了了之。

如需傳統設備方式人為操作需準備安全帽還有護目鏡,多層絕緣手套,絕緣鞋全身防護外加ㄧ隻同人高等距隔離絕緣棒去推(不夠在加人使出洪荒之力也要一次搞定),滅火器待命,在有載下(幾乎)光是聲光(火花/爆炸)近距離操作都會嚇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