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CD反射膜實驗

楼主(2020-01-16):
LCD反射膜老化後的代替材料一直困擾小弟,這就做個實驗
原來的樣子,這是報廢多功能事務機拆下的,中央變質看不到字
撕下反射膜後

貼上不同材質
1.泡棉膠
2.電鍍鋁箔貼紙
3.普通雙面膠
4.沒貼

以反射率來看,PVC電鍍鋁箔貼紙比較好,小弟有機會的話再去收刮鋁箔貼紙(鋁做的,一般用在排油煙機排氣管)來做實驗
還有小弟經驗,貼合越緊密,反射效果越好

网友:
我的電話來電顯示螢幕壞了還沒換呢........

楼主:
自帶背光LCD還好,一般沒背光的LCD,反射膜反射率會影響能見度,尤其是環境亮度不足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帶背光LCD還好,一般沒背光的LCD,反射膜反射率會影響能見度,尤其是環境亮度不足時 ...

所以再加個smdled是更優的改裝選擇囉

网友B:
排油煙機排氣管,水電行有賣。

网友C:
小弟試過用鋁膠帶貼過效果不是太好(鋁膠帶很容易有皺痕)無法貼得很平整

如果可以用錫箔紙的話反射會更好,但是沒有背膠。

楼主:
小弟30年前看過一種補鍋的鋁箔,有帶背膠,不知要去哪裡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油煙機排氣管,水電行有賣。

排油煙機排氣管,鋁箔很不平整呀~

還是指熱水器強排管,用的鋁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油煙機排氣管,鋁箔很不平整呀~

就是這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以再加個smdled是更優的改裝選擇囉

是直接撕下反光膜 直接加這類背光就可以了嗎?

我一直想這樣搞 可是心裡一直沒底氣
因為這台 LCD離面框似乎有段距離 遮蔽角度  可視角很窄   SIMON哥的心理陰影面積跟著變大
Escort EDM-2347 4 1/2位 桌上型數位電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67-1-1.html

拆殼看到LCD後還揹著塑料殼一些可怕機構件

2D陰影面積再次升級變3D   無言淚水嘩啦啦的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試過用鋁膠帶貼過效果不是太好(鋁膠帶很容易有皺痕)無法貼得很平整

如果可以用錫箔紙的話反射會更好, ...

先噴霧到玻璃面
貼上
再用信行用卡刮平並排走水份
基本手工貼膜的工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直接撕下反光膜 直接加這類背光就可以了嗎?

這樣做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是你要有空間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