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EM-24ST15D 訊號板異常請教

楼主(2020-01-17):
各位好:
       近日再嚐試找尋這台電視的控制板電路問題!
一開始問題是有電源指示燈但無法開機,
經查看各相關板大的資訊,其控制板上這三個IC 似乎都是通病,
經更換後一開始可以開機,不過出現狀況為有時聲音會突然不見,又突然出現然後就自動關機了

後續查一下電源板的供應12v 突然不見了! 不過重新將控制板電源線拔除, 在插上時12v 又出現了

但電源指示燈消失了,量測一下3845A 的電源腳確定12v 輸入, 但無5v 輸出, 是否為短路燒毀了呢?

因為這三顆IC 旁邊都有一些很小顆 電阻 ,不曉得是否我有動到,或被吹走了,

此塊控制板與EM-42MA15D的控制板一樣,但板上有一 些IC是沒有的,所以無法通用,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們,這塊控制板是否有電路圖可以提供呢?

背面佈置情況

處理IC

网友:
用降壓板一次搞定 IC還是會壞

网友:
除了輸入之外 EUP3458   的EN (Enable) 要大於 2.5V 以上,才會輸出。

楼主:
感謝 這位先進的回覆  , 該台電視經過熱機一天後已經完修 , 排除原因
1.  EUP3458   的EN (Enable)  前端有一顆非常小顆的電阻, 約100k歐姆 ,被我弄不見了, 由於太小顆了,所以直接找一顆比較的大電阻 直接把他焊上去

2.這三顆電源IC 有幾隻腳當初重焊時  發生虛焊, 重新整理後 一一補焊確認

以上步驟為此次解決的原因,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

請問旁邊的大顆的3極體 降壓IC是幾V?

网友:
恭喜完修,好棒棒